[家电] 拆一个电锅

楼主(2023-02-07):
邻居电锅坏了,说不能用,拿来一看开关不能动,以为进水生锈,反过来一看5颗螺丝也锈的拧不动,好不容易拆开一看,是开关碳化了,好像和电吹风的开关一样。

楼主:
哪个套管的以为是温度保险丝,后来捏了下是一个硕大的二极管,应该是低功率使用。

网友:
结构很简单

网友:
这种锅应该用不长

网友:
廉价设计,廉价产品,廉价元件,寿命自然不会长。廉价开关,触头接触电阻大,很快发热损坏。保修半年,半年后自己看着办。

网友:
这也太垃圾啦

网友A:
使用频率看起来不低,插接式的方便些,这个是焊接的,可以根据型号网上去找,一般几元钱3个5个的,够换几回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频率看起来不低,插接式的方便些,这个是焊接的,可以根据型号网上去找,一般几元钱3个5个的,够换几回 ...

看了好多都是扁头电吹风的。这个是方头的,没找到,价格不到10元包邮

网友:
和烧水壶同款加热盘,检测要点,阻值50欧左右

网友:
真垃圾,感觉就是小孩子的玩具,关键是孩子还不能玩

楼主:
开关严重烧毁,好在找到了一模一样的,可以换。

网友:
差的开关真是误事

网友:
廉价产品  还是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不好

外观还可以,内部也不差,颜值产品。开关烧后把地线外皮烧破,地线和火线碰了,地线轻微断路,铜线起球

网友:
这开关烧的惨不忍睹

网友:
这设计有点不安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