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万用表VC890C+摔坏了

楼主(2023-02-07):
一不小心掉下来摔了,拆开看喇叭旁边的一个贴片电阻RB21没了,只有RB22马马虎虎能看清是510,三极管引脚也开裂,不知道喇叭和三极管还有两个贴片电阻是怎么走线的,有这表的师傅帮帮忙看看喇叭旁边的RB21贴片电阻阻值是多少?如果再有喇叭这一块详细的电路图就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A:
你这表不像VC890C+型号。

网友B:
我看到的楼上的图纸不完整,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表不像VC890C+型号。

他这个是18款的,拨盘是橙色的

网友C:
那都能看清楚,就是你想看的看不清楚你那24芯片旁边的三极管不能换贴片的吗?

网友:
天不亮就起来,拆解请耐心等待

网友C:
螺丝拧的太费劲了,做了把电动螺丝刀

网友D:
猜测不是RB22  RB21  应该是RBZ2 RBZ1  分别是510和01C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螺丝拧的太费劲了,做了把电动螺丝刀

RBZ1是10k RBz2是 51Ω

网友:
和他互通一下。
求助人生中的第一款万用表胜利VC890C+坏了 - 维修达人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9015-1-1.html

网友E:
和我的890C+不一样,我的是压电陶瓷片的,和你的小喇叭不在一面

你去看看我的帖子,我的也是绿色的板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1813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的楼上的图纸不完整,什么情况?

就是说楼主所要的元件参数已经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螺丝拧的太费劲了,做了把电动螺丝刀

热心好人!给你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都能看清楚,就是你想看的看不清楚你那24芯片旁边的三极管不能换贴片的吗? ...

师傅您好!看RB21贴片电阻像是010?有其他表能帮忙量一下阻值到底是多少吗?图纸上有的标的是10K?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丝拧的太费劲了,做了把电动螺丝刀

010?013?3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RBZ1是10k RBz2是 51Ω

哦,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和我的890C+不一样,我的是压电陶瓷片的,和你的小喇叭不在一面

你去看看我的帖子,我的也是绿色的板子

你这是抗造型的7106芯片

网友F:
真能折腾,动手的乐趣,我记得搞过铜皮上锡的,然后档位总是接触不良,你这个不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能折腾,动手的乐趣,我记得搞过铜皮上锡的,然后档位总是接触不良,你这个不影响吗?
...

铜皮镀金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猜测不是RB22  RB21  应该是RBZ2 RBZ1  分别是510和01C

你是对的,楼主没看出2与Z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