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求助 mas0901开卡 最后一步 check tables fail

楼主(2023-02-07):
硬盘是海康v100,主控mas0901,颗粒id  9bc3482510

rdt能正常跑,结果也正常,但开卡总卡在最后一步报错 checktables get code block fail

如果在设置里面取消勾选checktables,开卡能开过,但是重新插入硬盘会不识别

折腾一天了,望大佬们指点指点

网友A:
固件不对,换工具,8413的包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不对,换工具,8413的包是有问题的

啊?就是在大佬你的帖子里面下的固件啊,还特意买了个用户组。。。

大佬能不能给个能用的包啊,156959832@qq.com 跪谢跪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就是在大佬你的帖子里面下的固件啊,还特意买了个用户组。。。

大佬能不能给个能用的包啊, 跪谢跪 ...

不能,另外那是给0902用的

网友:
看看反面,0901是带DRAM的,这个板子看起来像海康的0902啊

网友:
我手头一个金泰克 C320 128G  也碰到LZ说的问题了,始终报J00错误……  MAS0902,搞了半天也没整好,头晕中

网友:
没有mas0901的固件

楼主:
抱歉各位来晚了,其实就是和0902通用的,只是固件不对,单纯为了就活硬盘将就用,又不是开小作坊的,拿个开卡软件有何用,求爹爹告奶奶,不如去小黄鱼消费10块,已经救活丢nas当下载缓存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各位来晚了,其实就是和0902通用的,只是固件不对,单纯为了就活硬盘将就用,又不是开小作坊的,拿个开 ...

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2023-03-10):
combat060的办法,已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各位来晚了,其实就是和0902通用的,只是固件不对,单纯为了就活硬盘将就用,又不是开小作坊的,拿个开 ...

您能把方法告诉我一下不,我的邮箱2068349923@qq.com

网友B: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吗?

没有固件的,直接远程的,又不是天天刷,拿来有何用,存心想救活硬盘花10个大洋也不心疼,主要不用低声下气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固件的,直接远程的,又不是天天刷,拿来有何用,存心想救活硬盘花10个大洋也不心疼,主要不用低声下 ...

能发一下小黄鱼的链接吗?对方应该发了一个软件包,固件就在里面,远程操作实际上操作的还是你的电脑

网友(2023-10-21):
手头有两块金泰克的S320也是这个问题,能把方法告诉我一下不,我的邮箱47261106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