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和平板ipad遇到的奇怪问题,DHCP分配IP地址

楼主(2023-02-08):
最近遇到一个比较奇怪,也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苹果设备,WIFI无法通过路由器的DHCP获取正确IP地址的问题

详见下图

家里一共四台路由器,主路由是4G无线路由器
副路由有3个
2的用途是通过桥接增强WIFI强度,增加wifi信号覆盖面积;
3的作用是无线路由器当做无线网卡,给台式机电脑3当无线网卡使用;
4是闲鱼买的无线打印服务器,它的作用是通过无线桥接,将有线打印机连到局域网,变成无线打印机;
主路由和2、3、4副路由器,品牌型号均不一样;

主路由,开启了DHCP,地址192.168.0.1,DHCP地址池192.168.0.200-249。开启ssid广播;
2是TP-LINK TL-WDR6300,只能做无线桥接(不支持无线中继),TP-LINK路由器做桥接,强制从主路由器地址池DHCP分配到LAN口IP,不允许自己设定LAN口IP地址,也不允许开启DHCP,并建议SSID与主路由SSID相同(这块可以改成不同的,比较欣慰)。开启SSID广播;
3是蚂蚁邦A3C,只能做无线中继(不支持桥接),需要指定LAN口IP地址,但是IP不能和主路由器一个网段,我就设定为192.168.1.1,可以开启DHCP,地址池192.168.1.200-249。开启SSID广播;

4是比较老的大麦DM203无线路由器,通过刷机,成了无线打印服务器,这个路由器只能做无线桥接,不支持无线中继,但是它做桥接时,可以自己设定LAN口IP地址,IP可以是路由1地址池里的,也可以是地址池外的,这个LAN口地址就是无线打印服务器的地址,所以我这次设置为192.168.0.99,但是DHCP忘记关闭了。打印服务器,关闭SSID广播;
这次调整网络之前,这个打印服务器DHCP曾开启,设置网关地址192.168.2.99,DHCP池192.168.0.100-200。因为DHCP忘记关了,所以出了网络故障;

以上四台路由器均开机,所有windows电脑,我的2部安卓手机,通过wifi无线,无论登录主路由,还是副路由2或3,都正常上网;
然而,媳妇回到家,一部苹果手机,三部ipad平板,无一例外,登录三台路由器的wifi均及其缓慢,好几分钟后,登录上,显示没有可用的internet连接;点击平板或苹果手机,好不容易连接的WIFI详情,很诧异,获得的IP地址段是对的,但是网关却不是192.168.0.1(或者副路由器3的192.168.1.1),是192.168.2.99。当然,此时我早已忘记,打印服务器还开启着DHCP。

4台路由器,windows或安卓客户端,均可以正常上网使用,换了IOS的苹果客户端,咋就不行了呢?凭借经验,我知道大概率是DHCP分配出了问题。果不其然,找到了打印服务器这个设置BUG。

不过我还是想不明白,主路由和打印服务器桥接,都开启了DHCP,可能是有冲突,但是为什么windows和安卓没有问题,而IOS设备就不可以呢?想不明白啊!

网友:
是不是私有地址的问题?

网友A:
当你网络设置有问题且设备又多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不太明白,为什么搞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你网络设置有问题且设备又多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

本例中,打印服务器错误的开启DHCP,桥接后,IP地址与主路由里的IP并没有冲突。安卓和windows客户端都能正常上网工作,IOS却被打印服务器的DHCP勾引走了,获得的网关是错的,所以出现了无法联网的故障。但是为什么会这样,搞不明白!

网友:
Vlan没做好吧

网友:
多设备就是这样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B:
感觉网络有点乱啊。哈哈。

网友C:
苹果设备进门就与路由器4握手了。得到了2.99的网关,然后不能连接internet。就尝试连接其他路由器,得到了新的分配IP,但是之前的网关没有释放换成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网络有点乱啊。哈哈。

这才哪到哪啊,几个小家用路由器而已。倒退20年年轻时,负责维护IDC机房的几十到几百台服务器,存储设备,交换机,路由器,防火墙,负载均衡器。现在不干退休了,手生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苹果设备进门就与路由器4握手了。得到了2.99的网关,然后不能连接internet。就尝试连接其他路由器,得到了 ...

问题是windows台式电脑和安卓手机,都不会得到2.99这个错误网关,但是苹果IOS就这样,奇了怪了啊

我都10年不用苹果手机和平板了,不喜欢那种不开放的设计,到处收费的做法。后来,记得有次冬天去公园,给孩子拍照拍视频,我的安卓手机好好的,媳妇的苹果6手机直接关机,我就对苹果更没什么好感了。不过媳妇既用过苹果,也用过安卓,比如华为nova PRO4,她说还是喜欢用苹果!

这次事件,我更讨厌苹果 产品了!

楼主:
我这有类似情况,也纳闷了。
主路由是1段,连接的电脑共享了文件夹。
2级路由是3段,也开了DHCP,手机和电脑分配到的也是3段的IP,但能访问1段电脑的共享文件夹。

网友:
这个不懂,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看到ipad和手机获得的网关地址是错的,就知道是DHCP有问题,但是家里三四个路由器,得挨个查,最终发现这个无线打印服务器DHCP设置BUG了!这个问题说隐蔽也挺隐蔽的,安卓手机和windows电脑不受影响,只有ios受影响。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这有类似情况,也纳闷了。
主路由是1段,连接的电脑共享了文件夹。
2级路由是3段,也开了DHCP,手机和电 ...

一级二级路由器不是一个网段,那说明二级路由器做了中继。二级路由器网段内的机器,是可以访问一级路由器网段的设备,反过来则不行。

不过这里说的共享文件夹,是微软windows的文件共享技术,跨网段使用windows共享文件夹,除了防火墙开放(没有防火墙相对于端口全部开放),似乎需要windows,开启一些必要设置,默认是不开启的。或许,这台电脑以前设置过共享文件夹吧!

我们搞网络的,一般不喜欢搞什么网上邻居,共享文件夹之类的,喜欢搞基于TCP/IP的端口的文件传输、同步、分享等。

比如说,允许DNS,我就开启53端口,允许FTP,就开启21端口,允许ssh远程调试,就开启22端口,开启web服务,就开启80端口。你问我开启windows网上邻居需要开什么端口,我还真记不住,记住了,怎么开启,除了防火墙开启,还需要windows操作系统里设置。然后,winxp、win7、win8、win10……各个系统开启方法还不一样,整的脑子都疼

网友:
同样IT行业的见得多了,苹果设备就是莫名其妙的问题多,尤其是无线和网络信号差的问题至今没能解决。所以本人打死不用苹果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级二级路由器不是一个网段,那说明二级路由器做了中继。二级路由器网段内的机器,是可以访问一级路由器 ...

额,你说的太专业了,我一脸懵逼。我也记得以前开共享文件夹要好些设置,这次直接共享就可以了。应该是之前有人设置过。

网友:
打印服务器不能开DHCP。DHCP都开着,那么IP地址由谁来分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