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水壶最高只有1800瓦,有没有办法提升点?

楼主(2023-02-08):
有什么电路可以稳稳地提高下功率,提高10%-20%?

有没有可能通过整流桥和一定大小的电容?

算了一下 1800W的电器

整流后增加100uF

大概电流可以增加2.2A,但是这个电容能受得了这个电流吗?    这么大小的电容一般内阻多大?

哦对了,从家里380V直接接两根线出来用,不会跳空开吧?     380V+二极管 功率1800变2685瓦。

网友A:
用调压器吧!不过,发热丝都是有电压限制的,太高了容易烧毁。换个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调压器吧!不过,发热丝都是有电压限制的,太高了容易烧毁。换个壶吧! ...

这怎么调压啊? 输入220还能输出更高的?

那估计有升压电路了吧?

国内最高的电水壶只有1800瓦。 高了不允许生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怎么调压啊? 输入220还能输出更高的?

那估计有升压电路了吧?

干嘛这么心急喝水啊!2000W够不够。。。

网友:
交流电整流滤波后电压确实能升高,相同阻抗功率也会增加,工频滤波对电容内阻要求较低,而且现在大电容很容易得到。

网友:
好奇怪的需求,加大功率,能提高几秒钟的烧开时间吗

网友:
另一思路,可以用2个壶,每个只烧一半的水。壶也没有超过额定的功率。

网友:
家用电水壶大多是机械式控制开关,功率不能太高主要是怕触点烧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怎么调压啊? 输入220还能输出更高的?

那估计有升压电路了吧?

调压器反接,调压器的输出端接220V输入,调压器的输入端接负载,正常情况下最高可以有近300V输出,再高就别试了。

网友:
手柄里面的蒸汽开关坏的更快

网友:
这个有国标的吧,功率太大已经不能用普通的三角插头了
看楼主是要用来干啥,想烧水快点就少烧一点水啊

网友B:
把电压提高10%就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
如果增加了功率原来的电源线有可能会过热加速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电压提高10%就满足你的要求了!

电压提升10%,功率好像是提升21%吧,超了

网友:
科技的尽头是烧开水
楼主研究这个这是站在巅峰上了

网友:
自耦变压器,220V变压到230V

网友:
加多9条发热管,可以提速10倍。

网友:
功率提升了,安全降低了,却节省不了多长烧水时间。

网友:
好奇怪的想法。电水壶的功率是根据发热管功率决定的,有的发热管由于制造工艺不同,耐受温度也不同,超出额定功率,发热管会鼓包露馅。

大概电流可以增加2.2A,但是这个电容能受得了这个电流吗?,放心吧,电容是电压器件,不是电流器件,你不用担心它的电流承受能力。

网友:
加一个升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