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风沙整理)SM2263XT BGA272/304双贴跳线图(3类版型)

楼主(2023-02-08):
本来只是想搞几个272的63XT做备用的,结果谁想到买3次,次次不同

蛋疼
摸了几天,把跳线都摸的差不多了,正确性不保证,因为有几个我也蒙圈,有问题记得反馈

网友:
确实现在硬盘接口协议复杂,以前的IDE随便用

网友:
这资料难得搞到啊

网友:
666  up  好久没有更新哔站了哦

网友:
记号备用

网友:
你图中BGA272 A型的R8(Toggle跳线)有没有可能是搞错的?我如果没记错,应该是在右侧(第二颗),你框选的是最左侧(第一颗)

当然不排除你的板子跟我的不同哈

2263XT开卡有两种GPIO错误,一种是R8(Toggle),一种是R4(Reliable)。报错时,鼠标右键能看到详细的提示,然后再调整跳线即可

网友:
diy现在tlc,qlc没啥可玩的了。

网友:
以前的IDE随便用

网友:
顶一个,这都能抄下来,牛

网友(2023-05-24):
PC无法识别怎么破

网友(2023-10-13):
哪位大佬有2263XT的原理图方便传一份吧。谢谢!!

网友:
大佬们有没有2263xt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