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不完全拆解一个APC smart-ups 1500

楼主(2023-02-08):
拆一个APC smart-ups 1500

外观,几个按钮,几个指示灯,好像下面一个小屏幕,连接面板的排线断了

顶部贴了很多铭牌

面板打开

后面,一些接口,还有个接通电池的插头,一个舱盖

喵星人乱入

打开舱盖,里面有个不知道的接口

开前面

两块电池

从电池上方看过去,电路板在里面

这个外壳固定螺丝在整体机箱底部,这个拆起来比较麻烦,毕竟这玩意儿挺重,翻来覆去

从旁边看过去,一个大变压器

另外一侧,有个大风扇

电池抽出来,两块串联,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单块电池12.6,两块25V以上,看来还不亏电,原来以为电池完蛋了。试着把断的排线压回去,把后面电池接口插上,这家伙就开始报警,哇哇响

电池组跟主机电路连接插口
整个拆散,现在想不出做什么用,电池有电,不想浪费了,先放放吧

网友:
施耐德的在线式UPS,两千多的高级货

网友:
在线式UPS,作为220V输出的UPS,它能在外部电压90V--265V时,稳定输出50Hz标准正玄波。

网友A:
厉害了~请问可以拍一下它的那个USB接口的那个板子吗?

网友B:
这东西是不是要后备一个巨大的电池组啊,记得当初在公司的小机房时候,里面几乎一个立方的电池,也不知道是给服务器用还是空调用的

网友:
这是高级货

网友:
高级。拆解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是不是要后备一个巨大的电池组啊,记得当初在公司的小机房时候,里面几乎一个立方的电池,也不知道是 ...

机房的电池一般都是用来保业务设备的 空调是不会保的 机房停电空调停了就停了 反正设备还能撑一阵 如果还不来电 电池放完业务设备也下电了 再也不会发热了

网友:
十年前给这货换过电池,看起来是很高级,就是不知咋用的。

网友:
这个比我的ups高级多了,电池也比我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请问可以拍一下它的那个USB接口的那个板子吗?

等我想好了怎么利用还是要拆件出来再把板子拍给你看

网友:
现在UPS都很少看见了,以前经常看见。

网友:
东西不错,不晓得电池还行不

网友:
看起来就比便宜的UPS高级

网友:
这种应该是纯正弦波工频变压器逆变,体积大但抗造

网友:
曾经风靡一时,现在几乎用不上了

老式的,变压器做工不错

网友:
这个是施耐德的在线式ups,我有三个他的小弟,smart ups 750,前面有个小屏幕,可以显示的信息很多,输入,输出,功耗,电池温度,电池更换时间,固件信息,ip地址,联网状态等,对了,后面的那个槽是插扩展卡的,有些机器不能联网,需要扩展卡来联网,但是我哪个机器,自带网卡。这玩意很贵,前两年我咸鱼上卖了很多,新的1400卖的,仅拆封的旧的700卖的,京东的2200左右,你这个更大的只能更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是不是要后备一个巨大的电池组啊,记得当初在公司的小机房时候,里面几乎一个立方的电池,也不知道是 ...

你说的是长时效的机器,外面电池多少是根据你需要的后备时间计算出来的。大功率的UPS一般都是长效机型,小功率的(5KVA以下的)才有内置电池的机型。
LZ这个是内置电池,一般满负荷只能10分钟左右,这种更适合做稳压保护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