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解AVAYA 9611G IP电话机

楼主(2023-02-08):
拆一个Avaya电话机

整机外观

底部,IP专用电话机,好几个网络接口

铭牌特写

开后盖,里面还挺复杂,竟然是两块板分层排线连接

芯片也不少,博通,海力士,还有几个网变

芯片特写

拆开排线,取下第一层,露出第二层,这层比较简单,应该是按键载体

拆下来,最后一个LCD屏

屏特写,先收起来,网上查了下,没找到参数表,不知道怎么点亮

网友A:
这是台网络电话吧?

网友B:
电话机还搞得那么复杂,什么用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话机还搞得那么复杂,什么用途的?

同手机一样,功能不是打电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台网络电话吧?

底部的铭牌写着IP电话,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C:
这是工业电话机,主要用途是语音座席调度。需要有排队机和服务器才能发挥它的功能

网友:
像电话总机,有程控功能?

网友:
工业电话机

网友:
SIP话机吧,里面类似一个简单的系统了,不便宜一般都得几百块一部,特别是这种大屏的,普通话机就十几几十块的。

网友:
这是个啥电话啊怎么这么复杂,和普通的电话使用场景不同吧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多功能的座机。

网友:
这个电话可不一般,

网友:
第一次见,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话机还搞得那么复杂,什么用途的?

网络电话,接网线的

网友:
酒店这种地方用的,有调度等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工业电话机,主要用途是语音座席调度。需要有排队机和服务器才能发挥它的功能 ...

学习了,不知这东西现在还有用没有?

网友:
料很足的一个电话

网友:
我以为很简单,没想到这么复杂,又涨见识了。

网友:
熟悉的网络电话,当年外企办公室的标配。这款相对高级一些,后台管理起来比模拟电话系统方便,分机号分配全数字化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