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Type C 接口失灵,锂电池断电修复

楼主(2023-02-08):
HP Chromebook 13 G1 ,
安装 Win11 系统后,
已使用一段时间了
最近碰到 Type C 接口失灵,
无法充电,
也无法传输数据,
刚开始以为是硬件故障,
所以拆机查看主板,
也测量不出所以然,
只好又装回去,
结果突然发现,
Type  C 又可以正常使用了。
这其间,为了测量元件阻抗,
曾经把锂电池接线口拔出,
给主板断电了 。
网上的说明,
https://zhuanlan.zhihu.com/p/598305093?utm_id=0

网友A:
怎么装的win11

网友:
这可能是电池接口松动了,你重新插一下就好了,充电接口如果不是暴力拽充电线,一般不会出问题。

网友:
貌似这TYPE-C接口用来充电,还是有点不稳定啊,年前遇到过一个笔记本type-c
口无法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装的win11

请看我发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9338-1-1.html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看我发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9338-1-1.html

有可能是,
你那个机子,
曾经用过不適当的充电器充电,
因此触发了Type C 充电保护机制,
Tpye C 口处於保护状态中,
就像我遇到的那样,
而且这种保护狀态,
会持续自动启动。

网友B:
直接升级就行了 不过不行 驱动很多跟不上
直接升级就行了 不过不行 驱动很多跟不上
直接升级就行了 不过不行 驱动很多跟不上

网友C:
难道是接口保护了,断电复位就好了?

网友:
插口太小型化了,难免容易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是接口保护了,断电复位就好了?

是的,
接口保护启动后,
机子关机后,
再重新开机,
也无法解除保护状态,
只有主板完全断电,
才能解除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升级就行了 不过不行 驱动很多跟不上
直接升级就行了 不过不行 驱动很多跟不上
直接升级就行了 不过 ...

楼主的是chromebook,不能直接装win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看我发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9338-1-1.html

这台笔记本多少钱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台笔记本多少钱买的啊

原来的坛友卖家,
闲鱼号"广州朝阳科技",
之前在坛内卖540元,
但现在他已经没货。

网友:
应该是放一下电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