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观察UT61E+电阻档底数新发现之深夜巡凶

楼主(2023-02-08):
继上次经历十几分钟的对UT61E+电阻档底数变化的观察,发现其数值在自然放置时会越来越小后,在最近观测电阻温飘现象时又有了新的发现。
这次也拍了视频给大家展现完整的过程

视频地址:
https://v.ixigua.com/ByQdxET/
https://v.ixigua.com/ByxwEHH/

在视频中可以看到,当外部温度升高时电阻档的底数会缓慢增加,在外部温度降低时底数又会随之减小,这种现象让我不得不想到了电阻的温飘,于是拆开表壳对嫌疑对象进行排查:

视频地址:
https://v.ixigua.com/ByXREEQ/
https://v.ixigua.com/ByXREEQ/

在这个视频中可以看到这几个串联在电阻测量回路中的保护元件对温度非常敏感,极有可能是作案凶手,后续会将其短路后再进行测试

网友:
大概率是它……抓住他,毙了

网友:
之前就说过,温差电动势

网友A:
我的61E+  基本没这问题。

网友A:
你摸的那几个是热敏电阻PTC,顾名思义,肯定是对温度极为敏感的!但是,万用表都有这个,没有发现别的表有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摸的那几个是热敏电阻PTC,顾名思义,肯定是对温度极为敏感的!但是,万用表都有这个,没有发现别的表有 ...

我的61e也没这个问题,我猜测是ptc元件选的不对,人手的温度都增加上百豪欧肯定有问题,晚上我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61E+  基本没这问题。

你的好像是第一版的表,记得那几个ptc比新版的大一圈,应该不是一个型号

网友B:
那几个是ptc,虽然ptc阻值对温度敏感,但这个阻值在没进入保护状态前,不影响电阻档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几个是ptc,虽然ptc阻值对温度敏感,但这个阻值在没进入保护状态前,不影响电阻档读数。 ...

这个ptc估计有问题,对手的温度都这么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摸的那几个是热敏电阻PTC,顾名思义,肯定是对温度极为敏感的!但是,万用表都有这个,没有发现别的表有 ...

我用61e的时候也没发现这种情况,估计是ptc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ptc估计有问题,对手的温度都这么敏感

你先把换个ptc换成个1k电阻试试,要铜脚金属膜的

网友:
PTC是电阻档激励电流回路的保护元件,这个阻值大点小点不影响测量回路,如果不放心,可以拆了换成1.几K的电阻试试。所有万用表几乎都是这样设计,只有61E+有这个问题,不好理解,除非它测量部分设计有问题,才会有影响。正常的表不应该受PTC影响

网友:
赞成楼上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把换个ptc换成个1k电阻试试,要铜脚金属膜的

已经换成金属膜电阻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9707&fromuid=3273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