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投影仪电动幕布摇控失灵,检修

楼主(2023-02-08):
去年8月某宝买的电动幕布,摇控时不时不灵,以为是没电,买了新电池回来换上,还是不行,按照厂家给的匹配方法试了很多次不行,厂家说给寄回去换一个,运费各自承担,看了丰巢最低8元,还得7~8天才能到,可能年后压了很多货忙吧,想着看看自己能不能修好,老铁们帮看看,怎么修,按键时灯会亮的

网友A:
返厂吧,这种东西太小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厂吧,这种东西太小众

上面就几个电容电阻,会不会是哪个元件坏了?返厂时间太长了,而且还要运费

网友B:
有没有摔过?SAW内部碎了?

楼主:
有空我挨个测一下吧

网友C:
你让厂家给你再发个遥控器不就好了吗,省的邮费够买他遥控器了,厂家有点小气了,就怕是接收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返厂吧,这种东西太小众

其实不用返厂,找个对拷型的遥控器,拷贝一个遥控器。    就是换一组发射机构,看看接收是不是有问题。大多数是遥控器初级放大抽风。

它并没有死透只是时不时,就说明可能是信号弱了,接收那边收不到。

网友D:
是不是C1失效了,导致发射信号过弱?

网友E:
这个故障不见得一定是遥控器的原因,也有极大可能是接收端的故障.

网友F:
投影的抗光幕布效果如何?tb上卖的那种灰色的,想自己家折腾下,最小成本,本来是白墙的,不知道换这种幕布能好些么?

网友:
电池两端并联一个大一点的电容试试

网友:
这种遥控不耐用

网友:
灯正常亮还时不时失灵,失灵是说之后要匹配才行还是说不匹配过会自己也会好?会不会接收也有问题

网友:
楼主用万用表量量那三个微动开关吧,这种微动开关质量可能不太好,时间长了就内部生锈接触不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摔过?SAW内部碎了?

没有摔过起码买回来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C1失效了,导致发射信号过弱?

我有空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C1失效了,导致发射信号过弱?

C1是天线感容匹配,一般问题不大。。    时有时无一般怀疑晶体或Q2。     Q1损坏的话不会有好,而且发热耗电巨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让厂家给你再发个遥控器不就好了吗,省的邮费够买他遥控器了,厂家有点小气了,就怕是接收端的问题 ...

可不是,那个成本也没多少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故障不见得一定是遥控器的原因,也有极大可能是接收端的故障.

接收端按键好用,其它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投影的抗光幕布效果如何?tb上卖的那种灰色的,想自己家折腾下,最小成本,本来是白墙的,不知道换这种幕布 ...

我买的就200元的白玻纤,坑光的没用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