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华硕笔记本A456U USB口故障检修

楼主(2023-02-08):
华硕A456U笔记本,当年的学生机,intel 酷睿i5-7200U,USB2.0,USB3.0,USB type C,三个USB口,近日奇怪问题,USB3.0口基本不识别USB2.0设备,偶尔无线鼠标接收器正常,USB3.0设备正常,USB2.0的U盘、打印机、手机等统统不识别,基本排除软件故障,因为无法用U盘启动,BIOS也不识别U盘,其他USB口正常,没问题。
检测USB3.0口的电源电压正常,而且输出500mA无问题。
检测D+的对地电阻只有1K,D- 对地电阻几十K,其他3.0相关数据引脚电阻也都大于几十K,同样检测其他USB口数据脚,对地电阻也都大于几十K(USB电脑端数据脚对地有15K的下拉电阻,设备端有1K的上拉电阻,相互连接后数据脚电位被拉高,开始握手识别设备)。
初步判断问题出在USB3.0口D+相关线路或元器件性能变差或损坏,对地电阻下降,导致设备连接后电位无法上拉到位,USB无法正常握手,无法识别设备,但不影响USB3.0设备(理论上讲USB3.0握手也是先通过USB2.0,没搞明白)。
拆机发现能看的到的与D+相关的元器件只有U口旁的ESD静电防护二极管芯片LRC099,丝印C96N1,怀疑防护芯片损坏。拆除芯片检测D+对地电阻还是1K,无变化,防护芯片应该是好的。
接下去......接下去就无法检修了,D+通过主板通孔不知跑哪去了,D+线路也没看到电容等其他器件了。
现在问题:1.是不是D+直接连接USB控制器,早期USB控制器在南桥芯片,现在整合在i5-7200U 直连CPU了?2.下一步应该如何检修?求助维修高手。

网友:
同样专注:)

网友:
有台联想R400两个U口都坏了,等高手解答

网友:
这个USB数据线是直通桥的吧

网友:
看不明白了

网友:
USB口部分出问题的很多。

网友:
这学生鸡配置不错啊,我还用着十多年前的破本呢…

网友:
USB口好用,一出故障难修

网友:
进来等高手解 答,学 习一 下

网友A:
看着小问题,搞不定都干到桥了

网友:
控制电路是不是整合到CPU里了?

网友:
找厂家售后处理。

网友:
排除法,用两个3.0的U盘,如果都这样,U口坏
如果一个U盘好,一个U盘坏,那就是U盘的问题了

网友:
机器不错,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小问题,搞不定都干到桥了

查了点位图,这机子根本没桥,直接干到CPU了。C:\Users\tingd\Desktop\1.jpg

网友(2023-03-16):
那就是CPU集成USB3.0控制器了,不好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点位图,这机子根本没桥,直接干到CPU了。

不是没桥吧,是跟CPU集成到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