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150块的优越者双硬盘底座拆解

楼主(2023-02-08):
150买的,用倒是蛮好用的,支持盘对盘离线克隆,今天好奇拆开看一下 做工不敢恭维啊,大部分手工焊接的 ,主要焊接水平也太毛糙了吧,底部加了配重块,芯片方案是JMS561U

网友:
能用就行,关键是不出错

网友A:
一般都是硬盘杀手,注意电源功率

网友:
我以前在坛友这里买过一个,即使在电脑上退出磁盘,硬盘电机还是保持转动....

网友:
拆开了就清理一下,功能正常能用就可 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硬盘杀手,注意电源功率

垂直用,担心硬盘主轴启动时轴套磨损,转轴慢慢变成椭圆形,运行后才工作在润滑。横着用好点,供电和主控质量比装机主板差些,担心硬盘容易出坏块。

网友:
估计供电不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垂直用,担心硬盘主轴启动时轴套磨损,转轴慢慢变成椭圆形,运行后才工作在润滑。横着用好点,供电和主控 ...

告诉你,好多品牌机小机箱硬盘都是竖着装的。也没有见过大面积的问题,这些电脑一般是企业、部门使用基本上都是24小时不关机一直用到报废(5年++),

网友:
壳子像是铝的??

网友:
有时候很不了解,为什么3.5寸的硬盘盒会贵那么多

网友:
价格便宜的话 我觉的不错嘛

网友:
有个它牌的单槽,偶尔用用

网友:
他家的产品还行吧,用了不少了

网友:
买了一个单槽的,但只有USB2.0,速度明显还是比3.0慢很多,现在用优联的线,这个就吃灰了。

网友:
这个之前用过,好几次硬盘变raw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垂直用,担心硬盘主轴启动时轴套磨损,转轴慢慢变成椭圆形,运行后才工作在润滑。横着用好点,供电和主控 ...

你想多了 硬盘主轴上才多大的质量和动能 形变 不可能的
看看服务器和存储柜 全是竖装

网友:
一般都是硬盘杀手

网友:
做工真不怎么样,感觉个人的话,如果复制功能需要多,还不如组个开放式小功率的主机插上硬盘互相拷贝更稳妥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垂直用,担心硬盘主轴启动时轴套磨损,转轴慢慢变成椭圆形,运行后才工作在润滑。横着用好点,供电和主控 ...

这担心多余了

网友:
好巧,我也有个一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