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再次维修苏泊尔手持吸尘器,提醒大家维修先从简单入手

楼主(2023-02-08):
这个吸尘器已经3年了吧,之前就修过,但是没修好。症状是单独能用,装到把手上,通过把手上的开关不能启动。第一次修把把手拆了个遍,也没找到哪里有问题,也没修好。这两天又想琢磨琢磨,今天就把主机拆开了,发现里边没啥问题。除了除尘,把触点按到长把手上,居然启动了。哈哈哈哈。开始以为是清灰有了作用,就美滋滋的装上了。结果都装好以后,放到把手上,又不好用了。欸……  神奇的问题,莫非是把手哪里有感应设置,都装好就感应不到了,就来回试试。结果忽然按住主机再开开关,一下就好用了。这才找到问题的关键,就是触点接触不良!!!结果把触点往外边掰了掰,就完全好用了。兜兜转转,原来是触点接触不良导致的。居然把这个情况给忽略了。导致做了两次无用功了。以后再维修,一定要先从简单的问题入手,排除简单问题之后再继续深挖。

SUPOR VCS55A-01

网友:
能动手就好

网友A:
是氧化了,还是弹力不好?

网友:
小毛病,挻隐蔽的。

网友B:
开关触点本来就是易损部件,维修是第一怀疑对象呢……

网友C:
一个亲戚家电视机,
看着看着就关机了。
我去用遥控器一按,又开机了,一直正常。
以为没事了。
几天后,重复一遍。
如此重复多次。
以为过热保护之类,决心拆开看看。
准备拨电源线,额?插头松的

网友D:
电池的,感觉比较差劲,如果家用还是220v的给力,几百上千瓦真是暴力。

网友:
折腾本来就是过程

网友E:
看来开关部分是最容易出问题的。总计经验,以利再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氧化了,还是弹力不好?

是弹片缩回去了。应该是设计或者材质有问题。插接次数多了,弹片弹不起来了。导致接触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触点本来就是易损部件,维修是第一怀疑对象呢……

关键是主机放里边之后非常严实,一点没有晃动,然后弹片也是突出的,谁知道居然接触不上。如果弹片直接趴下了,可能容易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亲戚家电视机,
看着看着就关机了。
我去用遥控器一按,又开机了,一直正常。

对  确实有这种情况。所以维修还是得细心啊。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的,感觉比较差劲,如果家用还是220v的给力,几百上千瓦真是暴力。

也分啥样得,这个感觉不太强。不过好像戴森的确实不错,不次于插电得。但是价格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开关部分是最容易出问题的。总计经验,以利再战。

这个是接触弹片的问题。开关还没有啥问题。不过确实开关是应该先检查是否好用再下一步。

网友F:
为什么中国过了35岁就没人要了,为什么外国越老越吃香?经验是宝贵的不可替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中国过了35岁就没人要了,为什么外国越老越吃香?经验是宝贵的不可替代的 ...

这就是国情。每个国家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国情。每个国家都不一样。

对。国外需要的是技能,是经验,是传承。中国需要的是劳动力,是机器。

网友:
不通电,就是电源问题,那常见就是插头、插座、一切插接件以及保险等

网友G:
先简后难是维修的基本原则,但往往被忽略,都是上来就往难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简后难是维修的基本原则,但往往被忽略,都是上来就往难了想

确实是这样。惯性思维了。下次得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