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FMD(辉芒微)烧录器坏了 有个16脚ic不知道型号?

楼主(2023-02-08):
DAT脚对地只有20R的是阻,看线路通到一个SOP16的芯片,,但这个芯片不知道什么型号?

网友:
74hc125
8位的串入并出,边沿触发的移位寄存器

网友:
74hc245 .

别玩这个了,  PY32F002 cm0+ 只要5毛钱, 可比这个强得多.

网友:
明明是SOP14.

网友A:
这个板型很眼熟,带显示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型很眼熟,带显示屏吗?

不带,,但留了一个FPC座,应该可以插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