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玩NAS,关于电源问题请教

楼主(2023-02-08):
手里有张17*17主板闲置,J1900CPU,还凑活吧,但是这个主板是DC5.5-2.5供电的,再加上想组5块闲置机械硬盘和5块闲置固态,一般的12V电源带不起来,而且机械硬盘要5V电源。普通电脑的电源手里有闲置的,但是不经过主板电源长期运行着噪音太大,不是最佳方案。考虑能不能使用闲置的明纬双输出(12V/5V)开关电源替代?有什么潜在隐患吗?

楼主:
用这个从开关电源接出个12V给主板是否可行?

网友A:
楼主可以测试一下,给电脑电源风扇降压使用,可以有效降低噪音。
如果发热量不大,甚至可以取消风扇,把散热器加大就能获得一个24k静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测试一下,给电脑电源风扇降压使用,可以有效降低噪音。
如果发热量不大,甚至可以取消风扇,把散 ...

手里有大把退役的明纬电源,这个能用吗?年龄大了,有点懒了

网友:
没问题,只要每路输出电流大于负载,加合总功率不超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里有大把退役的明纬电源,这个能用吗?年龄大了,有点懒了

要考虑单路最大电流是否满足需求和总功率会不会超 另外退役的老明纬纹波会不会变大 硬盘怕电源不好 容易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考虑单路最大电流是否满足需求和总功率会不会超 另外退役的老明纬纹波会不会变大 硬盘怕电源不好 容易 ...

我也是在考虑这个问题,真不行用录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
明纬那种功率稍微大点的也有风扇的吧,而且小风扇噪音更大,可能还不如直接用普通台式机电源,大不了自己换个好点的风扇

网友:
可以用。电源功率够就行

网友:
j1900平台,你不乱插的话,12v3a电源足够了。
12v5v双输出电源一定要用表测好电压,有可能的话调一下。上负载后再次测量。

网友:
能用啊,有些小工控机和小主机就是单电压供电

网友:
可以考虑dc-itx

网友:
都拿来这么多好东西呢

网友C:
台式机电源也很便宜,硬盘的话还是需要个好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式机电源也很便宜,硬盘的话还是需要个好电源

台式电源我这很多啊,单位淘汰了几十台电脑,但是不愿意弄个风扇一直在那转,看看吧,等装完了先用台式电源带一段时间

楼主:
主板不打算再买了,能用的就用了

网友:
电脑专用电源就普通开关电源,波纹啥的跟工业电源要求一样。功率电压满足的情况下可以直接代用。
NAS长期使用更多考虑功率、效率和稳定性。
我的NAS黑群晖用的单位淘汰监控主机的小电源,台达的,12V+5V,小巧还带6个SATA供电插头。
不过,我还是拆开看了输出部分的电容,每组各补了2个大小容量不同的电容。

网友D:
我和你的情况一样,J1900(一体机里拆的)只有DC12V供电,不支持ATX供电,之前我是直接12V供电,主板给硬盘提供12v/5v供电,发现不行,装2块3.5寸盘就开始掉盘或重启等问题。
现在是装了个1u电源,然后电源给硬盘供电,短接电源开机信号线。不好的地方就是主板关机后电源一直工作,硬盘也一直转。好在不关机,也就一直这样用了。
机箱散热风扇接的是主板上的风扇接口,进BIOS把转速调低点,这样噪音就降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和你的情况一样,J1900(一体机里拆的)只有DC12V供电,不支持ATX供电,之前我是直接12V供电,主板给硬盘提 ...

我现在也在纠结,我手里的明纬电源是导轨的,不好布置。电脑电源倒是不少,公司淘汰的电脑一大堆。但是我可讨厌那一大堆线,不如开关电源清爽。我现在手里也没有小型机箱,弄个大机箱放到宿舍太占地方。一切都在纠结中。现在先不管了,先把机子用普通电脑电脑电源装起来能正常运行再说,一步一步填坑吧。

网友:
看来还是买整机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