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富贵菊取暖器

楼主(2023-02-08):
说是漏电了,有空修下吧。。。上面的玻璃管碎短了,发热丝外露出来,与铁皮外壳接触,有安全隐患。其它4面全好。
网上查下价格,居然不太便宜。修吧,换上不锈钢管,OK。

网友A:
不应该用不锈钢管做石英管背衬!后面铝反射的热量被挡住了!

网友:
不安全啊,注意。

网友:
电阻丝夹接处很容易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用不锈钢管做石英管背衬!后面铝反射的热量被挡住了!

后面的好像是铁皮镀什么的,试过磁铁有吸。。。铁皮生锈了,估计没多少反射效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的好像是铁皮镀什么的,试过磁铁有吸。。。铁皮生锈了,估计没多少反射效果吧? ...

后面那个反射角度比较大!漫反射!中间档住了,热效率没那么高了!其实也无所谓,心里作用吧!

网友B:
感觉加了不锈钢更不安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加了不锈钢更不安全了

已经测过,没有短路,才放心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测过,没有短路,才放心用。

现在没事,用一段时间就会有东西因为不锈钢管老化变形,毕竟那里的温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没事,用一段时间就会有东西因为不锈钢管老化变形,毕竟那里的温度高 ...

那得多长时间才会老化啊,外热式电烙铁,用不锈钢隔热套管,也要很长时间才发黑,估计变成渣洞,要很长时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得多长时间才会老化啊,外热式电烙铁,用不锈钢隔热套管,也要很长时间才发黑,估计变成渣洞,要很长时 ...

不锈钢不容易老化但会引起其它东西老化

网友:
这么做大概有40%的热要从管两端散溢,管两端的物件能扛多久?这个可不像电烙铁

网友:
感觉两边各插一圈云母片是不是比这强,就是云母片比较脆

网友:
热反射面可能会差点,不过本来就是旧的锈迹斑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