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Av&风沙)SM2262EN 致钛BGA272单面双贴版跳线示意图

楼主(2023-02-08):
这板子。。要吐了。。跳线贼多。。整了我一个下午。。
【Av&风沙整理】SM2262EN
鸣谢:拍摄:RayZou

网友A:
是BGA304,不是BGA306

图片的描述

网友B:
手头有几个760p的板子,不知道换了公办2262en能不能直接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手头有几个760p的板子,不知道换了公办2262en能不能直接用

能换啊,但是没什么意义。因为本来你拆它颗粒更简单

因为主控打了胶水,你搞不好,直接就把焊盘给弄坏了。而且2262EN的板子,价格也不贵

另外,760p用的颗粒是屎来的,你应该先拆下来测试架看看坏块怎么样。反正都拆出来了,还不如直接搬板了

网友:
BC主控是不是只能开长江开别的需要特殊版本软件吗?像58和63的ad版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换啊,但是没什么意义。因为本来你拆它颗粒更简单

因为主控打了胶水,你搞不好,直接就把焊盘给弄坏了 ...

我之前把660p的63en换成63xt就是识别不了,不知道是把板子拆坏了还是定义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把660p的63en换成63xt就是识别不了,不知道是把板子拆坏了还是定义不同 ...

2263ENG,和2263XT就是通用的

是因为你原来板子设计了DDR,有些引脚定义了,如果你换成了2263XT就会导致有些信息被误判。但是如果是普通的2263XT的板子,你换2263ENG,也是可以正常开卡的。这个100%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BGA304,不是BGA306

图片的描述

手抖打错了,感谢纠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换啊,但是没什么意义。因为本来你拆它颗粒更简单

因为主控打了胶水,你搞不好,直接就把焊盘给弄坏了 ...

我的建议是用回原来的板子
一是如果要用原生272,原生的板子那个价格还不如不搞,而且要搞也得支持16CE才行,就算只支持8ce但是支持缩CE,B16在62EN上面交错没法使用,只有1die的速度
二是如果用普通板子,首先转接贴我就不建议,其次还是上面那个缩CE性能砍半的问题
三是如果想要4贴2T,或者原盘就是4贴2T的,那没得选,只能用原来的板子,除非你愿意上4个转接贴,公版272 4贴板子价格飞起并且还不支持缩CE

网友:
R55的描述还是差点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换啊,但是没什么意义。因为本来你拆它颗粒更简单

因为主控打了胶水,你搞不好,直接就把焊盘给弄坏了 ...

760P纯纯摸奖,零售版好像清一色黑胶,但是OEM版本有一批主控随便拆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建议是用回原来的板子
一是如果要用原生272,原生的板子那个价格还不如不搞,而且要搞也得支持16CE才 ...

760p或者7600p的四贴板子我玩过很多,算是有点经验吧
1,板子带胶这事情。有不带胶的,同样版型,不知道是不是intel换了代工厂或者批次不一样。
2,四贴252,8ce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跟普通板子一样用。
3,四贴16ce的时候,intel有跳线,一颗跳线能够缩四个颗粒,很方便。
4,性能方面缩了ce只有确实比不缩下降了一些,但是整体感觉10%的损耗的样子。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很详尽

楼主:
引用 网友C:
760p或者7600p的四贴板子我玩过很多,算是有点经验吧
1,板子带胶这事情。有不带胶的,同样版型,不知道 ...

怎么可能10%损耗,你贴的不是B16吧,贴B16直接砍半性能,我测试过的
如果是Intel的B27A,损耗10%很正常
760p这个板子缩CE的原理我之前有回复里面已经讲过了,和普通板子不同
普通的272板子都是一个CE一个坑,如果直接缩CE的话就会出现有一半的Die访问不到的情况
760p这个板子则不同,他的所有焊盘都支持16ce,这就是它能直接缩CE的奥秘,760p背后的焊盘中前8个CE是直接连在前面焊盘的后8个CE上的,而后面焊盘后8个CE是接在前面的前8个CE上的
也就是说,intel的这个做法相当于直接交换CE位置,所以普通的8CE以下的颗粒或者正面贴两个16CE都是不影响的,如果这时候要缩CE,贴4个16CE的颗粒缩CE,这时候普通板子已经有一半的CE引脚被悬空了,所以仍然只能按1die开,而760p的板子仍然还能保证主控每个CE脚都能访问两个CE(这里因为缩CE的缘故所以也可以看成1个CE脚用“物理方式”连接了两个die),所以可以直接缩,不需要特殊设计的转接贴
不止760p的板子有这个设计,我跑了一下线路,发现540s的板子也有这个设计,所有焊盘都支持4CE单颗,贴满以后直接跳一个跳线(暂时没量这个跳线具体在哪,但是肯定有)就可以直接缩,如果有老哥愿意尝试可以试试16贴01T B16,L06估计带不动
04T L06那个颗粒可以直接缩不需要把CE脚两辆跳一起是因为,那个颗粒本身内部是16个die,但是封装的时候已经把CE脚两两跳起来了,只需要再跳一个VSP转换一下逻辑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可能10%损耗,你贴的不是B16吧,贴B16直接砍半性能,我测试过的
如果是Intel的B27A,损耗10%很正常
7 ...

把Yuuta转接贴的奥义说出来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Yuuta转接贴的奥义说出来了哈哈

666666

网友E:
求问老哥,我2258xt开海力士HYNV6颗粒刷RDT固件的时候报FW Folder put mismatched ISP/RDT File,这个怎么解啊?

详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id14207539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问老哥,我2258xt开海力士HYNV6颗粒刷RDT固件的时候报FW Folder put mismatched ISP/RDT File,这个怎么 ...

那工具是我魔改的,,,已经被我判死刑了,满盘掉盘的
58XT不支持HYV6,别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