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豆浆机密封圈哪里有

楼主(2023-02-08):
家里豆浆机好的,密封圈(好像叫水封)老化不能用了。网上没有,我问了售后也没有,哪位朋友知道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量一下尺寸,某宝定制。

网友:
量好外径内径厚度都多少,去淘宝搜

网友:
什么牌子的,连售后都没有

网友:
看密封圈,估计机器年头不少了

网友A:
还可以量好厚度买块硅胶自己裁剪

网友B:
当地的机电市场,一大堆。

网友:
根据尺寸在网上买,搜硅胶密封圈,

网友:
可以用电压力锅小圈圈

网友C:
就是一般硅胶垫圈,需要找本地专门经营轮胎橡胶皮带传输带的商家,他们才有各种尺寸的密封垫子

网友D:
兄弟,若搞好了请发布一下过程,我的老款美的豆浆机也是这个圈圈坏了,吃灰很长时间了!

网友E:
找不到的密封圈,很多时候都可以用缠绕生料带方法解决漏水问题,这个也一样。豆浆机封水地方温度不高的,不会让生料带有毒的。

网友F:
感觉买过一个豆浆机,一个料理机,都吃灰好久了,貌似加起来不知道有没用过20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买过一个豆浆机,一个料理机,都吃灰好久了,貌似加起来不知道有没用过20次 ...

我家自从买了破壁机,豆浆机就吃灰了

网友:
我觉得用硅胶垫,用打孔用的空心冲子冲一个孔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地的机电市场,一大堆。

你说的是有毒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不到的密封圈,很多时候都可以用缠绕生料带方法解决漏水问题,这个也一样。豆浆机封水地方温度不高的,不 ...

在我印象中,不透明的,基本都是不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若搞好了请发布一下过程,我的老款美的豆浆机也是这个圈圈坏了,吃灰很长时间了! ...

我的就是美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一般硅胶垫圈,需要找本地专门经营轮胎橡胶皮带传输带的商家,他们才有各种尺寸的密封垫子 ...

那个气味,白送我我都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量好厚度买块硅胶自己裁剪

太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