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越新越不兼容:日产的obd协议采用的是哪个?

楼主(2023-02-08):
插着蓝牙obd,可以手机看ecu里的好多信息。前几天这里有网友发的帖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0282-1-1.html

我N年前用过一个,大的

因为车子闲置了,插着待机也费电,拔了。

这回因为收音机不工作,心想看看电压、有没有故障码?

乃购一小的,带开关,想看时才打开:

都是ELM327蓝牙,app都是最通用的torque

但是这回不灵了,蓝牙可以成功连接,却始终无法获取ECU数据,显示通讯失败:

说是和obd协议有关,得选用你车相应的才能握手:

我逐一试过了,甚至有个Nissan consult  (beta),也不行。

查看官方维修手册pdf,无具体说明,只搜索到多处出现ISO15031-5,可是app里并无此选项。。。

按理说,这新款应该兼容性更好吧?求科普。谢谢!

网友:
问问卖家呗…

网友:
这类OBD接口器件app也花样很多,有的没有厂家授权码,根本就不能用或者部分功能没有

网友:
怎么可能让你随便看呢,我也有个优驾的高级版

网友A:
这些免费的盒子估计都不行的,得买golo技师盒子,每个车品牌还要另外购买软件,买盒子好像送1个车系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免费的盒子估计都不行的,得买golo技师盒子,每个车品牌还要另外购买软件,买盒子好像送1个车系软件。 ...

我第一个盒子是行的,一样的芯片;

网友(2023-03-15):
引用 网友A:
这些免费的盒子估计都不行的,得买golo技师盒子,每个车品牌还要另外购买软件,买盒子好像送1个车系软件。 ...

golo技师盒子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