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空气干燥机定时排水用的定时器坏了

楼主(2023-02-08):
有一台空气压缩机配套的空气干燥机出现了一直排水的故障,
正常的情况是等半个小时排一次水,每次水几秒钟,经检查电磁线圈正常,电磁阀也正常,是定时器出现了故障
拆开的时候忘了拍照,外壳是超声波焊死的,现在只有电路板的图片了

电路板背面

两个1M的电位器用来调关闭时间和导通时间

可控硅下面有两个可编程芯片

ON的14541BG

现在有点忙,等有空了把电路图画一下

网友:
闲鱼买过一台二手的安诗曼的,效果还可以的;

网友:
换新的,旧的就扔掉吗?

网友:
不先查一下那两个电位器?

网友:
5N60,应该不是可控硅吧,而是MOS管。

楼主:
电路图来了,

我鼠标老是单击变双击,画个图差点把鼠标砸了

楼主:
看看PCF的资料

When Master Reset (MR) receives a positive pulse, the internal counters and latch are reset. The Q output goes high and remains high until the selected (via A and B) number of clock pulses are counted, the Q output then goes low and remains low until another input pulse is received. This “one shot” is fully retriggerable and as accurate as the input frequency. An external clock can be used (pin 3 is the clock input, pins 1 and 2 are outputs) if additional accuracy is needed. Notice that a setup time equal to the desired pulse width output is required immediately following initial power up, during which time Q output will be high

翻译过来是:
当主复位(MR)接收到正脉冲时,内部计数器和锁存器将复位。Q输出变高并保持高,直到计算选定的(通过A和B)时钟脉冲数,然后Q输出变低并保持低,直到接收到另一个输入脉冲。这个“一次射击”是完全可触发的,和输入频率一样准确。如果需要额外的精度,则可以使用外部时钟(引脚3是时钟输入,引脚1和2是输出)。请注意,在初始通电后,需要立即设置一个等于所需脉冲宽度输出的设置时间,在此期间Q输出将会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