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SM2246EN 两贴120G改四贴240G 开卡失败Chk PreTest Fail

楼主(2023-02-08):
求助2246EN  两贴120G  改四贴240G 开卡失败
是不是那里跳线没对,大师们多多指教

网友A:
缓存小了,换成256M或以上的才能开240

网友B:
缓存是128的,换256

网友:
换缓存,换2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存小了,换成256M或以上的才能开240

感谢大师指导,但是暂时没有256M的内存颗粒,拆了自己用的台式电脑内存条颗粒发现脚位不一样,下次找到对应颗粒试试看,非常感谢大师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缓存是128的,换256

感谢大师指导,但是暂时没有256M的内存颗粒,拆了自己用的台式电脑内存条颗粒发现脚位不一样,下找到对应颗粒试试看,非常感谢大师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大师指导,但是暂时没有256M的内存颗粒,拆了自己用的台式电脑内存条颗粒发现脚位不一样,下次找到对 ...

没256缓存的话,可以用46XT工具开卡试试

网友:
这里有提示

网友:
好像是缓存的问题

网友:
在学习的路上

楼主:
今早把自己的古董电脑显卡拆了颗显存装上去重新开卡成功了,已证实是需要256M才能开240G!谢谢大师们的指教!你们就是我心中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