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车载气泵改数显表头充满自停

楼主(2023-02-08):
TOPAIR 406车载气泵很低档的那种,给车补个气还是绰绰有余的,指针压力表的,看气压比较费眼力,想着装个数显压力表头,搜了一圈最后找到一个台达的表头,这个表头功能还是比较强大的,可以把气泵改为充满自停,这个泵其实改装已有两年了,当时因为一个1分的铜对丝用力过大扳手板坏了,当时没重新购买,单向阀就没有加上去;这样会有个毛病,打气到设定气压停止,停止后实际气压没到设置的气压值,气泵又启动……这样造成在设定气压值附近频繁启停,有点不爽,最近用了一下气泵后又想着把单向阀加上,这次买了不锈钢的对丝,收到后就把单向阀加上了,原来的指针压力表也装上的,想这个表头也没什么用了,就找了一个1分的丝把接口堵上了,上几个这次加单向阀后的图片了,控制就是加了一个继电器模块与开关,通过压力表头控制继电器开与关,由于之前改的就不拆开看了,就一继电器模块也没什么看的,加了单向阀后还没试,不知达到设定气压后频繁启停的毛病能不能解决,等下次补气才能知道。其实这个台达压力传感器表头功能满多的,也可以弄成设定气压停机,但实际轮胎气压比设定的值低,需要设定气压比想要的值高些,只能大概估一个值。

网友:
这个铁的可以改一改,就是有点麻烦。充满自停挺好的,只要误差不太离谱,四个胎压保持一致就好。手头有一个塑料的带数字表头充满自停的廉价充气泵,30块左右买的,只能补气,因为塑料气缸时间长了发热严重气管会脱落,网上也有类似的气缸卖,回头也改一改去

网友A:
这个表头怕是比一个成品都贵吧 我手上有一样的SMC 和松下的,哪天抽空也来改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头怕是比一个成品都贵吧 我手上有一样的SMC 和松下的,哪天抽空也来改个玩玩 ...

二手的表头,新的表头钱都能买个好的气泵了

网友:
加上这个,瞬间高大上

网友:
虽然表头价值远超气泵,但这个气泵还是比较值得改的。

网友:
感觉比我那个二合一的好多了,我都是另外再买个几块钱的数字胎压计,打完再用那个测,放到四个胎一样的数值

网友B:
使用几十元的充气宝不好吗,功能多,可充各种需要充气的地方,也是自动停充的,体积只比充电宝稍微厚重一点。

网友C:
气泵工作时气压是脉动的,稳态值总是小于峰值的。另外这种自动控制系统是不是设定一个合适的回差比较方便。类似电路中的施密特电路。

网友:
手艺不 错,气泵 改完很 漂 亮、实 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泵工作时气压是脉动的,稳态值总是小于峰值的。另外这种自动控制系统是不是设定一个合适的回差比较方便。 ...

这个表头是可以像你说的那样设置,需要摸索那个“回差”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几十元的充气宝不好吗,功能多,可充各种需要充气的地方,也是自动停充的,体积只比充电宝稍微厚重一点 ...

这个泵都十几年了,偶尔用用不想买新泵了。

网友D:
这个表头很好了,双输出的吧,对标松下DP101这种的。金属的泵体,还是很给力了,年前买了个双30缸的,可惜是塑料外壳的。

网友:
电子式的设置可能确实复杂一点。早年机械电接点压力表直接是两个位置可调,能看得见的指针分别对应上下限。

网友:
压缩机不带储风筒,压力是脉动的,在设定气压值附近频繁启停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表头很好了,双输出的吧,对标松下DP101这种的。金属的泵体,还是很给力了,年前买了个双30缸的,可惜 ...

行家一下就看出来了,确实是双输出的,设置比较复杂,时间长了会忘记怎么设置的,要看说明书。

网友:
好创意,充满自停

网友:
这泵看着不赖,多少钱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家一下就看出来了,确实是双输出的,设置比较复杂,时间长了会忘记怎么设置的,要看说明书。 ...

做自动化经常用,确认吸嘴是否将材料吸附到位,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