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创维液晶电视机启动过程出现交流声 是否是电源板故障?

楼主(2023-02-08):
创维液晶电视机42E680E,开机进入应用程序启动过程中开始一直出现交流声,请问是否是电源板故障?

网友:
有可能,你换一张板子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看是喇叭发出的还是哪里发出的

网友:
电源板看看是否有电解电容鼓包了

网友A:
究竟是喇叭发出的还是电路板发出的?

网友:
个人觉得交流的频率是查故障的关键,仅供参考

网友:
电源板上主滤波电容,和次级滤波电容都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究竟是喇叭发出的还是电路板发出的?

谢谢:今天看了一下,确认声音是从左声道喇叭发出的,左右喇叭对调排除喇叭故障。目测电源板、本机主板均未发现有电容和电解鼓包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