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灯用一会儿就闪几下,调低led灯珠电压问题解决

楼主(2023-02-08):
上个星期买了几个led灯,装上去后发现Led灯用一会儿就闪一两下,有些郁闷!昨天实在是忍不住了,把led灯拆下来了。

结构非常简单,整流+调压+滤波。两个整流调压ic+1个取样电阻+滤波电容+分压电阻,测了一下led灯珠的电压为18.1V,也不是很高呀!
肯定是灯板散热不好(灯板太薄了)导致的。没办法,只能把led灯珠的电压调小点了。原取样电阻为6.2欧,我手上只有33欧的,马上把原来的取样电阻替换成33欧的了。

换好后测试了一下led灯珠的电压为17V,有点低,没办法就这样吧!整个led灯的亮点减弱了一些(灯光微黄),也不错(原来的太亮了),led灯板明显不发热了,led灯闪的
毛病也好了。

特别说明:我的led灯功率为36W,6并12串,每个灯珠为18V  0.5W。

网友A:
挺不错的,只少了1V应该还能接受吧,寿命估计要延长好多倍

网友B:
不知原厂家是怎么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原厂家是怎么想的。

一样价钱,你买10W的,还是买15W的,再说坏了得换新的,给你降低功率,卖不上价,还不坏

网友C:
照理说闪的问题不在这儿,只要解决了就行

网友:
低价位只能是低质量!

网友:
看得出LED颗粒为2个并联再去串联。驱动电路是典型的简洁版

网友:
这种LED一般超功率工作,加电阻是正确打开方式。

网友D:
6.2Ω是LED电流采样电阻,你改大会减小LED工作电流,测电压是没必要,测电流才能真实反映LED灯的功率。6.2换成33太大了,可以多并两个改成10-15Ω左右就好了。

网友E:
2个33并联不就成16.5了?

网友:
整组LED闪光,驱动芯片有过热重启保护。最怕没保护,时间长了烧芯片和灯珠。

网友:
降低电压是正解。减少损耗,延长寿命。

网友:
厂家就是要发挥它最大的能量。。

网友:
寿命估计要延长好多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6.2Ω是LED电流采样电阻,你改大会减小LED工作电流,测电压是没必要,测电流才能真实反映LED灯的功率。6.2 ...

谢谢提醒,当时没有想到呀!已经装上去了,懒得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不错的,只少了1V应该还能接受吧,寿命估计要延长好多倍 ...

主要是灯板不热了,电子元件能在正常温度下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理说闪的问题不在这儿,只要解决了就行

不是一直闪,是用一段时间后偶尔闪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2个33并联不就成16.5了?

晚了,已经装上去了,懒得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6.2Ω是LED电流采样电阻,你改大会减小LED工作电流,测电压是没必要,测电流才能真实反映LED灯的功率。6.2 ...

我只是从表现上看到增大采样电阻会减小LED电压,灯珠变暗了些。没有去了解采样电阻的基本原理,这得看以后有没有时间和精力了

网友:
楼主的改制方法还是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