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再改耳机接口加充电功能!

楼主(2023-02-08):
之前的索爱耳机,换了C口用了段时间,一遇到要充电就没法用了!忍了好久,后来买了个一转二的双母头来用,还是不方便,还是改吧,加个母头充电,想想又在母头那加cc端接5.1k电阻到地可以实现双C口充电!现在终于能实现充电听音两不误了。

网友A:
协议快充应该不行吧?

网友B:
索尼是全功能C吧?插个拓展坞就好了

网友C:
为数不多的全功能c口。不像我等的都是阉割版

网友D:
有些手机5V2A充电都需要D+,D-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协议快充应该不行吧?

不行的,没有快充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索尼是全功能C吧?插个拓展坞就好了

耳机的五根线而已,C口的公母头自己买的!也就音频加充电正负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数不多的全功能c口。不像我等的都是阉割版

这个是买的音频接口的,只是带的充电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手机5V2A充电都需要D+,D-短接

这个试了车充和手头的几个充电器,正常使用了!

网友B:
我的三星note 插拓展坞,可以pd充电9V2A,同时输出HDMI、3.5模拟音频,USB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三星note 插拓展坞,可以pd充电9V2A,同时输出HDMI、3.5模拟音频,USB3.0

全协议的,功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