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严重虚标的5V/2A的电源

楼主(2023-02-08):
        从外表看似乎还不错,外壳比那种袖珍带USB接口的大一点,接口是5521的:

         拆开看看,似乎不是那回事!丁点的变压器,2.2微法的滤波电容,次级整流二极管是SR240:

       与7#电池对比一下:

       电路板背面没几个件:

               无字的电源芯片:

          估计输出电流最多500mA,绝不可能有2A。

网友:
能有0.5A就不错了

网友:
乱猜也没用,负载仪走起。不然虎头蛇尾。

网友:
有些自带铁配重块,用磁钢测试吸力位置,水泥陶瓷等配重只能负载仪。

网友:
贴纸都歪的,连厂家信息都没有,可以想象能好到哪里

网友:
看见那颗2.2微法的阻容降压电容,只能说500毫安的电流基本没保障,最多能够450毫安就已经算淘到宝贝疙瘩了

网友:
你想要啥?(#^.^#)

网友:
商标的贴法已经告诉你啦我不正

网友:
可以肯定没有2A,完全虚标!

网友:
加负载,严刑拷打一下,看看真面目

网友:
5V/200mA的电源

网友:
红灯口推销的充电器里面只有一个78L05,和这个是一个厂家的

网友:
这种外壳的没几个好东西

网友:
骨架与磁芯不匹配。

网友:
标签随便贴的,别当真。

网友:
这个东西可能是山上的

网友:
自用电源,还是选品牌的比较好

网友:
做工的确太山寨了,没什么继续使用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