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做个野生LED矩阵时钟

楼主(2023-02-08):
在原来pcb的基础上,把电阻减少到一个。板子上的贴片都是用ptc加热焊接。由于没热熔枪,nodeMCU esp8266就用网线绑上了。板子jlc打的,LED矩阵lao5那淘的。

显示年,月日,时间。
串行转并行用的4颗74hc595。
程序用arduino,获取的阿里ntp服务的时间。
时间字体自己用pctoLCD取的模。当然也可以用characterMatrix,中文用这个方便些。
效果如下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A:
野生=东拼西凑

时钟准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野生=东拼西凑

时钟准不准?

嗯嗯,不准就可以换8025了.

网友:
有点模糊,得远点看

网友:
感觉数显局阵太密集了看不清呢!

网友:
老王家的led灯?

网友:
再打印个外壳安上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野生=东拼西凑

时钟准不准?

有WiFi还担心准不准

网友:
太拥挤,使字体不美观。

网友:
挺漂亮的,就是字间距太窄了,那个 2023年 都分不开了。

网友:
这字体确实野生。。。

网友:
后面级联一块板子不就不挤了么?

网友:
看起来有点费劲

网友:
还可以再完善一些!

网友:
字体不怎么好看~

网友:
你规划一下每个字符的宽高,字符间距离拉开或者LED再多点,这显示看着难受得很

网友:
等你看清楚,时间就过去了,不需要准确

网友:
就喜欢看这类野生的
虽然长的不好看,毕竟不会被加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