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 4G全网通无线微功率直放站 详细拆机图(WR-TU-04-Q0125)

楼主(2023-02-08):
可能大家都没有听说过这个,今天给大家看看做工、质量怎样
标称功率:20dBM
电压:AC  220
主控:STM8SJ05  意法-ST
详细资料(来自知乎网):STM8S是基于8位框架的MCU,其中内核有6个内部寄存器,分别位PC(24位),SP(16位),CC(8位),X(16位),Y(16位),A(8位)。因PC是24位寄存器所以最大寻址位16M字节。

详细看下高清原图:

这里有个疑问就是,屏蔽片左下方都有个小孔,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天线结构:

全套800多块钱的移动功率放大器

网友:
可以每10层楼装一个?

网友:
这不就是和4G路由器一个原理吗?而且功率也好像是100MW吧。

网友:
这个如果家里信号不好,可以申请免费安装。

网友:
孔应该是防止气压不平衡用的…

网友:
孔有可能是给馈线留的,这种屏蔽罩气密性没那么好,设计的时候不会为平衡气压去考虑留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