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自来水表一般都表前表后都安装阀门嘛

楼主(2023-02-08):
我看到度娘说表后端安装阀门,是为了防止断开后管道内的余水回流。但管道内水回流不一定吧,要看有没有落差,是吧

网友:
1.防余水回流用的是止回阀。
2.水表后装阀门的主要意义,在于强调供水设施的管理维护责任分界线。前闸主要用于关水,与水表一起属于水企业管理和维护范围,现在很多城市的水企业安装水表都是不收费的了。后闸(含)起至用水点间的供水设施,由用水户管理和维护。

网友:
一般是表前安装阀门,表后安装止回阀

网友A:
都啥年代了,还考虑这个?
我最关心的是,北方的冬天,老房子没人住、没暖气,水表很容易冻裂。
但关闭总截门,水表里的水根本放不出来。前年冻裂了一个,因为有租房的,就让他承担了,一个远传水表400多元!太黑了。今年最冷是零下14°c,邻居的、我家的都冻裂了,问题是我家水表包了很厚的布。
看了淘宝有买水表玻璃的,想私下更换,坛友有什么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啥年代了,还考虑这个?
我最关心的是,北方的冬天,老房子没人住、没暖气,水表很容易冻裂。
但 ...

老表好换,只需要一个月牙扳手。   远传表这个塑料外罩比较恶心不好处理。

网友:
家里装水阀,主要是方便自己家里干活,如果换水管水龙头楼上楼下来回跑很麻烦。

网友:
水表前装的是自来水公司的啊,表后是自己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啥年代了,还考虑这个?
我最关心的是,北方的冬天,老房子没人住、没暖气,水表很容易冻裂。
但 ...

有一年回老家过年,事先把水表拧下来倒空余水,还把阀门稍开至滴水,年后回来在装回水表~邻居只是关了阀门年后回来满地冰水欢迎,水表也冻碎了,最后是水司换的表,费用忘记咋弄的。
所有表前应该有阀,比表后阀用处大。
若只是玻璃裂掉,完全可以自换玻璃,甚至可以自己弄块玻璃用偏嘴钳子在水里剪圆,水砂纸磨光换做水表玻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年回老家过年,事先把水表拧下来倒空余水,还把阀门稍开至滴水,年后回来在装回水表~邻居只是关了阀 ...

水表的玻璃应该是耐高压的吧?要不然空管来水【砰】的一下就立马成碎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年回老家过年,事先把水表拧下来倒空余水,还把阀门稍开至滴水,年后回来在装回水表~邻居只是关了阀 ...

老兄你这是实践出真知啊
我前年水表冻爆了,玻璃碎了,好在管子没裂
表前有阀门,关死,然后等春天了,换了个水表就完事儿
万幸是没被淹,否则损失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年回老家过年,事先把水表拧下来倒空余水,还把阀门稍开至滴水,年后回来在装回水表~邻居只是关了阀 ...

是的,关截门水表里的水放不净,就是因此冻裂了玻璃。今年冬天如果气温低-5°就拆下水表了。已经买玻璃马上更换

网友C:
正巧前两天也折腾了一下水表,比对了两块拆下来的旧表和一块新表的计量情况。原来卫生间和厨房各有一块表,已经默默工作了15年,去年水表出户改造,换了个新表。卫生间的水表距离地面较近,环境潮湿,表盘上有很多黄色水垢,刻度都快看不清了。厨房的水表安装位置较高,表盘白净得多。

测量时将两块旧表串联起来接到龙头上,用一个手机同时拍摄这两个水表,室外的水表用另外一个手机拍摄。 放了十多升的自来水,然后用potplayer播放,将指针指向特定刻度时的帧数记录下来。两个手机的视频都是mp4格式,帧率都是30帧每秒。比对各个表最小指针旋转一圈所用的帧数就能判断彼此的相对计量情况。

今天将视频记录的情况整理了一下,发现卫生间那块脏兮兮的水表与新表的相对偏差在0.1%左右,而厨房那块看起来白白净净的水表则比另外两块快了10%。这个结果多少让人感到有些意外。以貌取人不靠谱,以貌取表也不合适。
想到这十多年来因为水表偏快白白损失的水费,心里很不痛快,却又无计可施。

其实校对水表并非难事,只要准备一个塑料桶,一个能精确到克的电子秤,发现超过5%的误差是完全没有难度的。可这十多年来为什么就没有做过呢?

网友:
有没有住高层,不用水,水表也会慢慢转的?

网友:
没有水流也自转?这个有点不太理解。感应式电能表有潜动现象,毕竟电压线圈始终通着电,再加上为了克服摩擦力故意把电表调整到有点自转的趋势。水表的计量齿轮旋转能量完全来自流水,阀门关闭后哪里来的动力呢?

网友:
我关心的是表准不准

网友D(2023-05-17):
引用 网友C:
正巧前两天也折腾了一下水表,比对了两块拆下来的旧表和一块新表的计量情况。原来卫生间和厨房各有一块表, ...

只能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只能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据说投诉水表不准也要将水表拆下送到指定机构检验。真搞不懂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带个几十升容积经过标定的水桶到用户家里几分钟不就能把问题弄清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据说投诉水表不准也要将水表拆下送到指定机构检验。真搞不懂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带个几十升容积经过标 ...

就是让你知难而退,或者也是为了权威认定??小老百姓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在4S保养遇见个车友,路口拐弯一半被撞侧面,交警判全责,交警说不认可可以找鉴定机构,本地还没有,省会才有,还要时间,还要费用不菲,总之就是有保险就认赔,简单了事,且不说是否判责公平,就是这一套手续能整死上班族,谁还有那个时间来折腾呢

网友:
要求高一点的是表前装加密阀(就是防盗阀),不允许将表随意拆下。而且水表的进水端活接装有铅封。如果能自己拆表,就可以随意放水。
表后的阀是属于个人管理的,便于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