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伪拆修一个顶吸灯驱动 YDZ36-50W-X2

楼主(2023-02-08):
乡下卧式的灯坏了快半年了,十月后口罩原因一直没回家,直到过年回家才来维修。

实际也不叫修,直接用红包撸了那种替换的灯芯。就把原灯的驱动和灯板拆回来了。

正面照,看这做工就不行

异形灯板,是铝基板的,很薄。

直接抠开驱动外壳,还是个大房子。

这个小变压器样的元件,线圈都没包胶带。

主驱动芯片FM8502C(富满),有黄灯和白灯各一路。

蓝框是整流桥ABS10,红框是色温切换芯片JXC0905B,色温切换都查不到资料。

黄框是主驱动芯片FM8502C(富满),蓝框是整流桥ABS10,
红框是色温切换芯片JXC0905B,怎么都没法一起拍清楚型号。

富满的主芯片说明

色温切换没有找到对应型号的说明,找到一个类似的,引脚位置都一样,
只有一个脚的功能不一样,引脚4CAP原理图是接电容到地,驱动实物上是到电阻上。
通过不断的开关来切换给两颗主驱动芯片信号,第一次白光,第二次黄光,第三次黄白光这种。

检测完驱动上各零件没发现异常后,果断撬开灯珠的透镜,结果就是这样了……

第二个……

第三个……都是如此。

看也懒得看了,灯珠全挂了,估计是驱动匹配不好或者保护电路不到位,灯板挂了。
感谢观看!

网友A:
估计是灯板散热不良烧的灯珠,把电源的检流电阻取掉一个就会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灯板散热不良烧的灯珠,把电源的检流电阻取掉一个就会好多了

铝基板的,这个灯板又是贴在外壳上,应该发热不大才对啊?

网友B:
电源输出260mA,如果是单串灯珠,电流可能有点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输出260mA,如果是单串灯珠,电流可能有点高了。

没太看灯板的走线,反正是灯珠都挂了。维修的意义不大,直接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