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求助,有没有苹果11能直接读写U盘移动硬盘的软件

楼主(2023-02-08):
如题

有没有苹果能够直接读写U盘的软件,试过好多软件都不行,识别不到U盘,主要是手机空间不够用了,用来导出视频和照片!
如果有这样的软件麻烦告知一下软件名称,或给个下载链接就更好了!先拜谢各位大神了!
现在有苹果插口的OTG线,连上U盘也闪灯,就是不识别!

网友:
从没用过苹果

网友:
阿里云盘过度一下即可。

我公司每天要拍不少照片,然后传到电脑做成报表。

都是拍完传到云盘,然后在电脑用云盘打开下载。

以前金山库安排有自动同步功能,阿里云盘不知道有没有,没研究。

网友:
用三星note 插拓展坞 随便接几个u盘都可以

网友:
IOS是有限制的,如果一定要这样,建议买专门的LIGHTING 口的OTG盘,记得SANDISK有这样的款式,配合软件可以读写。

网友:
从没用过苹果的路过。

网友:
有专门支持苹果的u盘好像,应该有配套的软件。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已找到倒文件的方法!用本机自带的照片和文件就可以导入导出了!具体方法请移步某因,某首,某宝视频,工具只需要苹果口转USB的转接头一个!

网友A:
刚用苹果,就是自己下载的歌,没电脑不知道怎么搞进音乐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用苹果,就是自己下载的歌,没电脑不知道怎么搞进音乐里面

用苹果的转接头从U盘复制进去就行,就苹果自带的文件管理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