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diy电瓶充电器的18伏4.5安电源到手了

楼主(2023-02-08):
看不出啥,电源输出是3个接线柱,还有一个被减掉的电线,不知道做什么用

楼主:
仔细看输出是v+   PG   v-,难道是±9伏的电源?输出端剪短的电线是单心电源线,等于PG,不知道做什么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仔细看输出是v+   PG   v-,难道是±9伏的电源?输出端剪短的电线是单心电源线,等于PG,不知道做什么用 ...

PG应该是PowerGood的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G应该是PowerGood的意思吧?

不懂,以为是地线

网友:
直接用笔电AC適配器,
+19v ,4.7A ,
也可以用,
不用买的。

网友:
电源是三插头,应该还有一个接地屏蔽板连接到这根黑线,看电路不是双电源供电输出。

网友:
能做本本电源。

楼主:
pg和±之间都是0.008伏,也许是干扰,正负之间18.36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pg和±之间都是0.008伏,也许是干扰,正负之间18.36伏

这个管脚应该是没用的 结合正背面来看 它通过一个Y电容到低压侧的地(把输出的共模电感看作直通的)又通过3个Y电容到高压侧的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管脚应该是没用的 结合正背面来看 它通过一个Y电容到低压侧的地(把输出的共模电感看作直通的)又通 ...

这个脚干啥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脚干啥用?

看着没啥用 感觉更合理的解释是 给接到市电地的 那个空焊盘就是焊市电三线输入黄绿色线的 接线端子中间是接到用电设备金属外壳的

所以我草率了 它不是PowerGood 应该是PowerGround吧

网友B:
18V充电瓶?电瓶多少V,电瓶要是12V的这个电压就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V充电瓶?电瓶多少V,电瓶要是12V的这个电压就太高了

18伏给太阳能控制模块,模块是专用12伏电瓶4段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没啥用 感觉更合理的解释是 给接到市电地的 那个空焊盘就是焊市电三线输入黄绿色线的 接线端子中间是 ...

那就是地线?或者是低压点地线?高压那头是两条线,没看到有地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地线?或者是低压点地线?高压那头是两条线,没看到有地线

电源设计的时候是考虑两线和三线的 两线就不接PG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输出是v+   PG   v-,难道是±9伏的电源?输出端剪短的电线是单心电源线,等于PG,不知道做什么用 ...

PG接到边上的空焊盘,是接地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