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12槽18650充电器改造一下

楼主(2023-02-08):
头几天在论坛分享了一个12槽18650充电器,坛友说弹簧部位有影响充电,我今天不忙拆了把那地方焊接死,这样电阻和接触不良隐患没了

网友:
老牛多少钱一个?

网友:
这样一改好多了,彻底消除了弹簧接触不良的问题了。

网友A:
我买了一个IC99带屏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一个IC99带屏幕的

我买个双槽能测容量的 不准 内阻更不准

网友:
这个真霸气。

网友:
这需求也太大了,我4槽都感觉太多没啥用

网友:
我的论坛两槽都很少用!

网友:
整了三个坛子里发的泡水的……
这是硬连接
啊建议用线搞软连接

网友:
看着弹簧机构有些像圆饼充电器。

网友:
没看到元器件有些什么

网友:
我觉得用软线链接比较好!

网友:
彻底消除了弹簧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
每个槽中不应该有个中间带缝的铁片吗?  那个才是用来跟滑动片接触导电的

网友B:
感觉用柔软一些的铜线,连通电路板和触头更爽一些,可以消除弹簧电阻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用柔软一些的铜线,连通电路板和触头更爽一些,可以消除弹簧电阻的影响 ...

来回拉线会挤压

网友:
接触电阻减少了

网友:
看电路板好像很简单的样子,不知道另一面会不会有很多元件

网友:
彻底解决弹簧接触不良的问题,值得借鉴

网友:
在弹簧链接的基础上,再搞条纯银线链接,充的电会纯净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