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一个蓄电池检测仪DY2015

楼主(2023-02-08):
按键接触不良,全部换新

网友A:
助焊剂用的松香吗,这么黑,棉球沾酒精擦擦

网友B:
看来得备货按钮啊

网友:
看起来很专业的样子。

网友C:
说真的…这种松香痕迹用酒精还真不好去除…一凝固都得刮才行

网友:
芯片还很多的

网友:
我有一台,比你这个电路板大些,拆开电路板从上到下

网友:
好黑呀,焊点

网友:
貌似烙铁温度稍微高了些。

网友D:
负载电阻测量十几秒后,可以计算出直流内阻大概数值。比YR1035内阻仪,计算交流内阻便宜些。

网友:
不知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助焊剂用的松香吗,这么黑,棉球沾酒精擦擦

懒得洗了,时间用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得备货按钮啊

按键换过第二批了

楼主:
松香没有洗过就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真的…这种松香痕迹用酒精还真不好去除…一凝固都得刮才行

按键用不了多久就得换,懒得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载电阻测量十几秒后,可以计算出直流内阻大概数值。比YR1035内阻仪,计算交流内阻便宜些。 ...

大概参考参考数值

网友:
焊点好黑,不洗洗?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不是经常测。看里面还是有点货啊。

网友:
板子洗一下好点

网友:
四线的,电阻个头儿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