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波三折修好柏翠面包机

楼主(2023-02-08):
首先声明我是个菜鸟,就是个超级业余爱好者。
同事前不久拿来一台柏翠牌的面包机,说是几年没用了,这次拿出来用转几下就不行了,让看看还有救。

开机一试,能听到电机转的声音,就是桶里的叶片不动。初步猜测皮带问题,拆开看了一下,果然皮带都粉了,基本只剩细的筋了。
马老板那订了皮带回来,装上以后就OK了。

让他拿回去,听他说一次和面没和完,机器又歇歇了,我去!又让他带过来看,这次症状不一样,只听到嗡嗡响,电机并不转。
凭借我为数不多的经验估计是电容问题了,因为他也说了之前四五年没动这个玩意了,估计电容也放废了。还是马老板那定了2只5μf的电容,
换上以后又ok了!!!

没想到过几天他又把机器搬来了,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据说又是一次面还没和完。这次的症状更郁闷了,开机以后面板啥的都正常,就是程序设好以后电机动都不动,
也不像第二次有嗡嗡响的声音,啥动静都没有,这次我就彻底傻眼了。按常规思路来吧,试了加热的功能,正常。供电和控制应该都没问题,看了下是交流电机,一测电压,用的数字表,表笔刚靠上的时候数值一闪而过,马上缩小为0.每次表笔靠上去就是这样,看了看电路板上的原件啥的,肉眼也看不出什么毛病,我的本事基本也就到此为止了
只能度娘了,竟然搜到一个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3589-1-1.html

作者遇到的问题和我差不多,而且他修好了以后把过程补充出来了!他的是电路板上那个可控硅的问题。我也赶紧按这个思路来啊,可是我根本不会测这个可控硅的好坏啊,
就想着不管那么多,先把它拆下来再说吧,谁知道就在要拆它,用手晃它的时候,发现它的一个针脚是动的,我去,仔细一瞧是那个针脚处的铜箔断了!!!梦里寻他千百度,得来还真费工夫,赶紧通电用螺丝刀试试碰触旁边本应相连的焊点,绝了,电机转了!哈哈,剩下的问题简单了,找了个小原件剪下一小段角,直接和旁边焊点焊在一起。问题解决!
最后一幅图就是我惊世骇俗的焊工表现。再次感谢那位叫@qduwg 的发帖数码家人!也要感谢提醒他可能是可控硅问题的那位家人!感谢!

网友:
这个故障点一般肉眼可以看出来,可控硅不工作,电机没法驱动了。

网友:
自己在家也能做面包,很健康呀

网友:
我家里的面包机吃灰很久了……

网友:
有耐心就能修好

网友A:
拆装的时候动到可控硅了

网友:
谢谢LZ的热心分享……

网友:
哈哈,不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装的时候动到可控硅了

应该是的,不然铜箔不会轻易断了

网友:
虽然都是小故障,还真是 一波三折

网友:
面包机?,
它的实用价值如何呢?

网友:
先目视检测,有无元件烧坏,是否有虚焊

网友:
不错,能解决问题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