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淘了一块sanwa AX-303TR指针表 型号不常见

楼主(2023-02-08):
在二手小黄鱼淘了一块小本子的指针表,拆开后壳看看里面的做工,元件搭棚的非常规整,拨盘好像是镀银的,里外细节非常到位,塑料材质和模具也非常好,总体看着非常舒服。

网友A:
这表真棒,多少米?

网友:
老款的,波段开关结构的日本指针表不好找。且用且珍惜

网友:
三娃子的东西都不便宜

网友:
可惜少了Rx100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真棒,多少米?

表200,邮费15,共计215。

楼主:
表笔手感好,表笔插孔那一端塑料上粗下细,造型人性化,并且有防滑纹拔下表笔时手指不打滑,还有测试三极管的表笔线夹,使用5号电池和9伏电池供电,电池仓使用两块5号电池上下排列安装,电池仓外部有两颗螺丝固定电池使之可靠接触并且稳固,不得不佩服小本子的设计细节非常到位。

网友:
看起来是块好表,测下更吸睛

网友:
这表看起来很吆西啊

网友:
外壳的做工很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