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新买的UT136B+ 到了,说一下它的不足之处

楼主(2023-02-08):
手上只有2个万用表,一个是VC9806+,四个月前买的二手的,花了98块,另一个就是UT136B+,今天刚到的,
花了82块。

UT136B+的优点别人都说了,我就说说不足吧。

1:显示的问题,UT136B+在灯光下有数字重影,就是需要显示的笔画(黑色)与不需要显示的笔画(暗影)重叠在一起了,
     有时看不清真实的数字。VC9806+没有这个问题,不管什么角度都没有暗影。由于是晚上刚拿的表,白天显示情况还不清楚。

2:单独测试电阻和电容时,UT136B+速度和准确度都没有问题。但测量PCB上的电阻和电容时,有时很准,有时却有比较大的偏差。
     测电阻情况好一些,问题不大。测电容有时有比较大的偏差,有时又没有问题,也就是说它容易受外围电路和电子元件
     的影响,我的二手VC9806+单独测试电阻和电容时,速度跟UT136B+没得比,准确度有时还不如UT136B+,但是,我的
     二手VC9806+测量PCB上的电阻和电容,准确度还是不错的,没有出现有时准,有时测不准的问题,受外围电路和电子元件
     的影响较小。

最后总结:UT136B+速度和准确度都很好,就是测量PCB的电子元件是如果发现测量值有异常,最后再用其他品牌的表正反
                多测几次就OK了。

网友A:
别忘了优利德家的传统艺能,就是出厂电压偏低一点点,自己买回来需要校准一下,其他国产厂家是或高或低,优利德是出奇的一致,偏低

网友B:
第2点,其实不是表的问题,是你使用不当,电阻电容需要断开电路单独测量。
其实136+的问题至少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
1)电阻档2个字以下显示为零,这点我的分析是电子开关漏电影响。具体参见我的分析贴
2)电源部分没有稳压,电源电压超过3.6v时精度有影响。无法使用全新的一次性锂电池,刚充满的磷酸铁锂电池也不行,都要在其它设备先消耗一下。
3)保护电路不完善,仍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4)保险规格偏低,250v。
5)电容档反复跳量程,这点是由于电路上提高了测量速度但容易受不良电容较大的esr影响,量程切换阈值设置不合理。这个分析我是在一位坛友的帖子里谈的
6)电容档欠补偿,会造成小电容测试精度降低
7)缺少手动量程按键。属功能设置欠缺,可以改电路添加。
8)壳体强度较低,我的已经出现两处损坏,有相应的帖子可以参考。
9)电流的低量程位测量比高量程慢。

其实这些问题大部分或者不怎么影响使用,或者可以通过修改电路来解决。所以我还是在给周围推荐这个表,我的136b+已经改了一些地方,另一面也还有小改动。虽然我的帖子观点是建议不要随便改表,但好像我的136反而可能是改得最多的。

网友C:
4000字分辨率低了点,测个电池充电转换电压都有点难堪。一般维修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00字分辨率低了点,测个电池充电转换电压都有点难堪。一般维修还是可以的。 ...

测锂电池充电截止电压需要万用表电压精度达到0.5%,4000字的表只能用40v档,显示4.xx,如果有这个要求可以校准时选择对40v量程校准。这样校准过的136+,测锂电池分辨率和精度就够用了。但你说的对如果136+是6000字就好了

网友:
在线测量这个问题,没法较真,每个表设计不一样,串并联影响不一样!据我了解在线测量往往是9205  15/17这种低端表反而更好用。
136的缺点很多,笔座比较差,有的插头很松,有的却插不进去!
更换电池不方便!
没有手动量程,有些测量很不方便,甚至有些电容因为没有手动量程而无法测量!
没有真有真有效值,虽然一般人很少用到真有效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第2点,其实不是表的问题,是你使用不当,电阻电容需要断开电路单独测量。
其实136+的问题至少包括但不限于 ...

感觉这表不太适合新手或者时间不太充足的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这表不太适合新手或者时间不太充足的人用

别看我写的很多,是因为我比较挑剔,没有完美的表,福禄克,日置我也能找出很多,别的表可能找出更多,这表在我看来是入门首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忘了优利德家的传统艺能,就是出厂电压偏低一点点,自己买回来需要校准一下,其他国产厂家是或高或低,优 ...

新手一个,不知道怎么弄,不闲麻烦的话,发个相关资料的链接给我,拜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2点,其实不是表的问题,是你使用不当,电阻电容需要断开电路单独测量。
其实136+的问题至少包括但不限于 ...

新手一个,没明白“电阻电容需要断开电路单独测量”是什么意思?把电阻电容从电路板上取下来测量的意思吗?如果是这样就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一个,不知道怎么弄,不闲麻烦的话,发个相关资料的链接给我,拜托! ...

买个ad584基准,ut136b+的pcb上面不是有电位器校准吗,用螺丝刀拧就行了,上面也有标识,dc ac 等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2点,其实不是表的问题,是你使用不当,电阻电容需要断开电路单独测量。
其实136+的问题至少包括但不限于 ...

看得不是很清,您这个似乎在ES277 P17也就是Vin端接了一个2N2222来保护,这个是不是只保护了单端,反方向似乎直接导通保护了。

网友:
板上电阻电容测量,如果支路中有非线性元件存在,每种表的开路电压以及测量电流不一样,可能没有固定的结果。以前我们用指针表判断IC好坏,都是在前期测量的基础上,与发生故障后同一个表测量值比对,才好判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得不是很清,您这个似乎在ES277 P17也就是Vin端接了一个2N2222来保护,这个是不是只保护了单端,反方向 ...

是两个,另一个在侧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一个,没明白“电阻电容需要断开电路单独测量”是什么意思?把电阻电容从电路板上取下来测量的意思吗 ...

麻烦? 我无言以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两个,另一个在侧面

你这个办法比并联压敏电阻好,压敏电阻会导致电容档底数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办法比并联压敏电阻好,压敏电阻会导致电容档底数较大。

用压敏还是三极管要看位置和需求。
三极管钳位电压低,不能耐受太大的浪涌,压敏正相反,修改也用了压敏,在另一面,没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得不是很清,您这个似乎在ES277 P17也就是Vin端接了一个2N2222来保护,这个是不是只保护了单端,反方向 ...

这个表的现状是交直流电压电阻电容各量程精度达到误差不大于1个字。非电流档250v以下cat2误测不损坏,小功率的电蚊拍什么的1-2千伏也都没问题。我接触不到220v以上的电压,所以直接把保护钳位电压改到600v peak,这样可以保证acv 400v档精度,测高压有匹配的高压附件可以到40kv,有恒流附件用于小电阻和需要较高电压的测试,最后这个附件是2线4线免切换开关的设计,比较方便。加了手动量程键,改了真有效值。电流档精度没打磨,主要是没需求,其实校准器+跨导放大器自己都有,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字懒。

网友E:
这个表用了几年,维修上够用,主要还是喜欢他的二极管挡有蜂鸣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表用了几年,维修上够用,主要还是喜欢他的二极管挡有蜂鸣响。

是的,这表是便宜实用好用够用。我其实觉得优利德不应以0660为基础开发ut17去和f17b竞争,应该以这个es277配上rms为基础加上ut17的用料做工。如果换成6000字的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