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绿联云DH2100改散热片

楼主(2023-02-08):
拆解绿联云DH2100改散热片,不知道工程师咋想的,cpu80度才开风扇只能自己改了

网友A:
加装一个风扇温控调速器

网友:
介绍一下怎么改的呀

网友:
加个口罩当过滤网常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装一个风扇温控调速器

这个淘宝有成品的

网友:
不错,~50度启动最好

网友:
低成本建议直接加片海绵网虑灰,风扇直连供电常开

网友:
低成本加海绵网虑灰,风扇直连电源常开

网友:
拆开看了还可以

网友B(2023-06-03):
嗯,风扇直接连12V,再串个电阻,让它维持半速状态,这样没声音。
原有风扇插口的正端串个4007直接到风扇正。
这样可以保持平时半速,需要工作的时候就全速。

网友(2024-04-27):
感谢分享,2100的风扇就是个摆设,从买回来就一直没转过,硬盘天天都50多度怕毁盘,目前是把风扇黄色的线拆了,风扇可以一直全速转,但声音有点大,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控制一下噪音就完美了

网友:
加个口罩过滤网更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风扇直接连12V,再串个电阻,让它维持半速状态,这样没声音。
原有风扇插口的正端串个4007直接到风扇正 ...

同样的困扰,请问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
这个高温80度 可以增加故障率   时间到了就虚焊料 可以换新的  比如 某联xiang

网友:
求教,怎么改的呀?

网友:
TB上买个2-3线温控自停的PWM调速控制器就行。

网友:
80度开应该考虑是静音问题,这个温度算正常,降低温度考虑噪音和防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