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样应该不会老没电了吧!!!

楼主(2023-02-08):
这两个卡尺一直在吃灰,偶尔要用都是电池没电或者快没电了非常不舒服,纽扣电池家里一般也很少有备份

突然再想都是1.5v怎么不搞个7号电池

然后就如图了
以后应该不会没电了
就算没电了  电池也好找好换

网友A:
这,我一般把电池拿出来,用的时候再装上。

网友:
这货的空载电流大约0.1mA,开机关机一个德行!电流无变化,一个月就没电了

网友:
这个改的好,不用担心用的时候没有电。

网友:
背一个电池虽然可行但有点累赘,我觉得用原来的电池加一个小开关也是可以的。

网友:
漏液王,敢用吗

网友:
装个硬开关就行了,不用换电池

网友:
负重太大,还能游起来吗

网友:
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我的卡尺,显示的结果要比实际的尺寸几乎小一倍,能修好吗 ?!

网友:
测量内径不方便

网友:
我平时都用一般的,用电池的也没必要

网友B:
这样一改内测量爪用起来就不是很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我一般把电池拿出来,用的时候再装上。

我的电池盖拧螺丝的,挺麻烦。

楼主这样改,好不好用另说,很有荒土科幻感,做电影道具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一改内测量爪用起来就不是很方便了。

同感

网友:
改的不错,很实用,但8楼的建议也是不错的。

网友:
自己方便喜欢就好。

网友:
经常用改一下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我一次喜欢买一板扔那...不为别的 就因为容易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