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平衡充电器

楼主(2023-02-08):
慢是慢了点但是好用啊,充电池组不用找专门的充电器了

网友A:
楼主分享一下原理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享一下原理图吧!

我之前发出来过啊,多翻翻

网友:
楼主这个好。一味的追求快快快不是最好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发出来过啊,多翻翻

我之前发出来过 —— 请给个连接。谢谢!

网友B:
楼主,您这个均衡版还可以当做平衡充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这个均衡版还可以当做平衡充用的吗?

我一直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C:
均衡板充电,充电器接的那一串好像寿命会减短

网友:
学习了,感谢老师提供分享!

网友(2023-03-30):
这款据衡器比较好。

网友:
这个8S的打板文件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怎么了,无消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均衡板充电,充电器接的那一串好像寿命会减短

充电器的所有充电电流都流入那一串,靠均衡板把电流分流到其他串?

网友:
主要是电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充电器的所有充电电流都流入那一串,靠均衡板把电流分流到其他串?

理论上是这样的,实际情况应该不一样,充电电流和均衡电流有差别的话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器的所有充电电流都流入那一串,靠均衡板把电流分流到其他串?

充电器那一组没接电池,所以不存在这问题

网友:
厉害了,我也正在找电池均衡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