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清理保养松下小电批EZ7521

楼主(2023-02-08):
手欠最后想把胶皮贴回去

楼主:
电池保护板没锁可以换电芯,我自己换的是拆机的nsx 原装的是三洋 w2。这折叠批和起子机用久了主板插口会接触不良建议自己点两坨704固定下,我这就是灯控接触不良7521灯控排线挺多这故障的,7421还比较少见

网友:
拆的够彻底、、、、鸟。

网友:
这东西除了首保,不用到出故障是不会再拆了。

网友:
厉害啊,拆的稀碎!打算换真皮,用AB胶粘,建议换黑色的,红色的不耐脏。

网友:
用那种补皮沙发的现成的贴布就行

网友:
包胶不贴也可以   重新打磨喷漆更好看

网友:
这手艺活儿,赞一个先!

网友:
拆的够彻底、

网友:
看图片这做工真不错

网友A:
我花二百买的全新。。。一个企业倒闭去仓库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花二百买的全新。。。一个企业倒闭去仓库买的。。

不错不错咸鱼价格死高死高的,手胶不想粘了准备挂咸鱼找接盘的了

网友:
不错,很7410啥区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花二百买的全新。。。一个企业倒闭去仓库买的。。

还能买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花二百买的全新。。。一个企业倒闭去仓库买的。。

还有没有,同求

网友B(2024-01-06):
这种工具看是有刷电机的,为什么这么贵啊?

网友:
电机是原装的吗

网友:
这个电批用的怎么样,只有拆开图,没有复原的图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工具看是有刷电机的,为什么这么贵啊?

保护板先进,扭矩控制的好。

网友:
拆的够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