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从ZT219电路图纸看DTM0660真是跨时代平民主控

楼主(2023-02-08):
优化到天花板的UT61E VC86E也没法和稍微用料好一些的0660比电阻档的精度,也不知道那些UT61E的信仰卖家何来在小黄鱼上的自信,250元卖二手表,那是真成250了
1. 先说前提,众仪这个玩具厂,永远是卖玩具的,ZT303的0603分压电阻原厂居然使用的是1%的,
2. 3毛钱一个的0.1%要是使用的话,测量精度真是19999计数足够足够了
3. 众仪的这个设计筛选分压电阻真是及其的容易,100欧 ,1K 10K 100K 1M 5M+5M,
4. 0660通过算法,相对于曾经的1.001K,10.01K,101.01K 1.111M, 10M真是容易赛选多了
5. 0660做好了,真是在精度上的平民法拉利

网友:
平民法拉利

网友:
请教楼主,电阻档的走向是怎样的呢?

网友:
很神奇,找不到明确的生产厂家, 既然芯片这么成功, 为啥没有公开的信息呢

网友A:
可惜的是,用这个芯片及兼容型号的新品万用表越来越少了。原因无他,就是因为低端产品很容易破解添加功能和自行校准而实现连所谓高端(价)产品都达不到的参数,严重影响这些所谓高端(价)产品的销售。现在的新品单片机万用表,几乎都用的是SD7501之类无法(不方便)校准和DIY(破解添加功能)的芯片,虽然无奈,但也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

网友:
法拉利不至于,五菱吧

网友B:
牛屎封装的怎么判断是不是这个法拉利呢??

网友:
看不懂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的是,用这个芯片及兼容型号的新品万用表越来越少了。原因无他,就是因为低端产品很容易破解添加功能和 ...

确实是的,举个例子,200元左右的优利德ut17b pro系列,做工用料非常的好,如果优利德改成19999计数,再加强屏蔽干扰,61e+还能喘口气,61e就直接入土了,有能力厂家是故意这样区分市场的,太影响其他产品销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屎封装的怎么判断是不是这个法拉利呢??

只是封装不同,逻辑功能精度应该不受影响

网友C:
众仪219和这种芯片就不要再吹牛了,小BUG无数
1、电压、电阻等挡位尾数跳动无法稳定下来;
2、电流档有底数无法消除,大电流挡温漂巨大;
3、转盘、表笔松松垮垮,转动过程中有时会自动重启;
4、校准后的数据偶尔会丢失或出错;
5、自动关机后再唤醒测量会比正常数据测量少10个字左右;
6、以上是改过基准、高精度低温漂分压电阻后的结果,算是基本能用,如果没改只能算是很难用的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的,举个例子,200元左右的优利德ut17b pro系列,做工用料非常的好,如果优利德改成19999计数,再 ...

ut17b pro不是200多,是300出頭,這個價格還是ut61e+,ut61e+ 目前還沒有真正的對手。0660測電阻天生慢,無法撼動ut61e+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众仪219和这种芯片就不要再吹牛了,小BUG无数
1、电压、电阻等挡位尾数跳动无法稳定下来;
2 ...

好家伙,课代表总结到位啊
看来正经的表也只有f家的了,187我看好了,下半年估计能入手

网友:
用这级别表的人有几个会在乎精度,大部分电工还在用ut33,干弱电的大部分vc890。有几个人在乎电压是5.0v还是5.1v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众仪219和这种芯片就不要再吹牛了,小BUG无数
1、电压、电阻等挡位尾数跳动无法稳定下来;
2 ...

我的要求低,就是无法忍受ZT219:

3、转盘、……转动过程中有时会自动重启;

昨天才发现,我的电阻档在测量低值电阻(低于1K)时,误差已经异常,几十欧姆的电阻,显示数可能会翻倍,如0.1%的25欧姆的电阻,显示为40余欧姆。测量1K以上的电阻,其精度又正常,不知何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众仪219和这种芯片就不要再吹牛了,小BUG无数
1、电压、电阻等挡位尾数跳动无法稳定下来;
2 ...

奶奶的,我是是讨论0660主控为主题,不是讨论众仪那个破玩具厂,哈啊哈哈,众仪那玩具厂,他做的高端最多是不是回收塑料罢了,哈啊哈哈

网友:
219应该算是平民神器了。毕竟价格在那里拍着呢。能接受那一大堆小缺点的情况下,还是很具性价比的机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要求低,就是无法忍受ZT219:

3、转盘、……转动过程中有时会自动重启;

1.我的219反转偏差3个字,非1字开头的,是全新的,玩具厂真是做玩具的
2.在这里我只是想表达,0660可以做好非常不错的万用表,可以有非常不错的设计,做好做差那就是厂家的事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要求低,就是无法忍受ZT219:

3、转盘、……转动过程中有时会自动重启;

具体点,哪个值以下开始异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众仪219和这种芯片就不要再吹牛了,小BUG无数
1、电压、电阻等挡位尾数跳动无法稳定下来;
2 ...

剑走偏锋的厂家,我怀疑这厂家还没搞明白ic厂为什么0660在万用表上要down grade成4000/6000字。玩家鼓吹可以用到9999/20000字也就罢了,厂家只能说是棒槌了。奇葩的是最开始号称创始人是当年把830引进国内的……这么多年搞不懂万用表怎么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