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T12代替936,从校准温度的过程看出来差距.

楼主(2023-02-08):
936 好不好,用,温度校准器.测一下就知道了.回温,幅度比较大.
T12 速度快点.但是要看功率大小.

例如 936 ,首先温度上来,一测, 350度,然后灯熄灭再测,温度下来了.,
温度慢慢下去后.又慢慢上来,这个过程和速度,很坑爹, 范围有几十度上下.
而且这个速度慢,控制过程灵敏度差.

当然,我这个是过程的936 ,白光的如何,我没有测试过.
我这个用了好多年了.仅仅发发看法. 没有说 936 很垃圾的意思.

191 的测定过程.同一个档位,测量数次,发现数据漂浮.
同一个温度位置.居然上下可以飘忽 40度上下.

//........................................................

t12 的校准过程.上下浮动却很稳定.没有像936那样.
上下浮动.

这个表是 白光 951下的值.每次都还行.没有怎么飘忽.

数据说明:

实际测温度- 数码管显示温度

提示:
我买的是一个仿冒的玩具 191线性还行,
准不准,就不说了,没有比较器校准它自己.
只是看出和数码管的差值,相差测试出来和
数码管值差 20摄氏度和网上说明的的一样
手柄:有 远端 热敏电阻 3950 10k,4芯手柄

我用的.是二手白光头.

白光,白菜和 951 温度都不发飘.
功率还没有测.应该951 比较好.没有实际测试.
毕竟那么打的变压器.白菜是个hp 适配器

网友A:
这表列的有点看不懂。测试很辛苦加分奖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列的有点看不懂。测试很辛苦加分奖励

列表就是,编号后, 每个温度档位,多次测试得出的误差,
936的误差范围在 40度左右,951(T12)只有 5度左右.
因为这个191 自身不知道真实准确度,但是线性还行,
得出的误差范围,并不代表各自的温度大小,只是得出
一个回温测温的灵敏度.明显T12 要优于936

网友B:
楼主真细心,看后很有长进。等哪天兴起,我也测一下我的快客203和自己做的"T12"差别。

网友C:
有个重要的问题要注意,936的发热芯国产和进口的温控准确度差很多,进口的温控精准

网友D:
用的一个60瓦的调温内热,用一个50瓦的非调温外热
这两个焊粗铜线,50瓦的明显要比60瓦的焊得好,60瓦的调温甚至都焊不住,但50瓦的外热一下就焊得很漂亮了
就是这样的调温,打到头60瓦

就是这样的外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重要的问题要注意,936的发热芯国产和进口的温控准确度差很多,进口的温控精准 ...

是阿,抛砖引玉, 看看,实际测试的结果.
我这936,现在只是做塑料焊接...
确实焊接电路板难堪大用.据说 fx888,很神.
那个老大发发.温度测试结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一个60瓦的调温内热,用一个50瓦的非调温外热
这两个焊粗铜线,50瓦的明显要比60瓦的焊得好,60瓦的调 ...

高温,确实是没要求.接个2米铜条的地线.没有500w以上的外热.就是就是开玩笑.
可以试一试,焊接,万用表的笔线. 需要调高到 450°,这时候.内热外热没区别了.
大多数电路板才需要精确的温度调整,焊接粗铜线用热葫,最好,特别是装修连接
这东西最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细心,看后很有长进。等哪天兴起,我也测一下我的快客203和自己做的"T12"差别。 ...

我测了.3个头
第一个是假冒的白光头.
第二个是二手.正品白光头
第三个是国产的一般正规的品牌头

温度稳定性,都差不多.所以大家不必纠结正品白光.
和国产白光头,有什么巨大的差距.一般用用差不多的.
当然万事没有绝对.而且,白光的优势是加热的头部用料好.
国产么. 十分之一,性价比完胜.平常不要一直烧,问题不大.

国产936我这个还算好的.垃圾牌子就不好说了.
我这个75元购于淘宝.蛮耐操的.用都都是几元热芯,和几元的头子.
所以我说.现在的白菜白光.绝对是,代替国产936的不二选择.
说什么,936对于t12没优势,是看情况而论的.毕竟,
白菜白光,和原装白光,我测试.温差范围.因为比较准,就没有再测,几乎控制在 5度.
差距,然而,fx951 ,温度调节范围只有10度,所以,大部分状态下.5度上下的飘动,
是没什么的.

楼主:
理论上说,936 额定功率最高只有60w而fx951功率能到72w白菜白光根据下表可以选择输出电压在16V和24V之间并能提供输出电流的电源。
而且, 电流和功率由加热器的电阻 (R = 8 Ω) 决定。国产,仿冒,白光,的内阻,都在8Ω,内,

   电压(U)     电流 (I) = U / R    功率 (P) = U² / R
16 U
2.00  A
32W
17 U2.13  A36W
18 U2.25  A41W
19 U2.38  A45W
20 U2.50  A50W
21 U2.63 A55W
22 U2.75  A61W
23 U2.88 A66W
24 U3.00  A72W

网友E:
任何恒温烙铁,空载维持恒温时,温度波动超过正负10度,都不能称为恒温烙铁了。你这个936几十度的波动一定是哪儿出问题了。比如测温时烙铁头加焊锡了?

网友:
936, t12只不过符号而已,用了pid这些数据差不了多少,施主何必认真

网友:
据说杂牌936和白光原厂的差距很大,发热芯都不是同一种。

网友:
要么可以去买一个快克的936试试,应该和原厂很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任何恒温烙铁,空载维持恒温时,温度波动超过正负10度,都不能称为恒温烙铁了。你这个936几十度的波动一定 ...

我买了一个新手柄手柄,这个手柄芯是新的,再次测试了一遍,确实,
波动在10度左右了.看来是这个问题.灵敏度上升了.
一直当塑料焊接用,确实不乱下结论,用啊,平常没注意.
不过,T12 灵敏度还是比936好很多. 5度内是没问题的

网友:
干什么活就用什么烙铁 合适就可以 没啥好坏

网友:
功率才是王道。用200W的外热,几乎没有干不了的大焊点。就是预热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