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着用cd5金卤灯触发器点亮日光灯管

楼主(2023-02-09):
扒出来一个金卤灯触发器,给它连到日光灯上试试这种方法点日光灯如何

我的紫外线灯里面有电感镇流器,保险起见不拿紫外线灯管试验,线接到这个环形灯管上,因为原来的线都压好端子了,所以分开接,其实两线并一起就行。

上电点亮,并且触发器这个2.5kv的脉冲幅度能直接把日光灯打到最亮,不管电感镇流器还是电子镇流器都要通电一会儿亮度才上来。
作用也不大,唯一的作用就是灯丝断了也能点灯,比如较昂贵的大功率日光灯或者紫外线灯管不幸断灯丝了,可以用触发器来电灯。原本还想试试用电容镇流触发器激发,但是找不来6uf的薄膜电容,以后有机会再试吧。

网友:
也就是说这个比镇流器还好用

网友A:
这意思就是用触发器的高压来直接击穿灯管里的气体的方式点亮,不知道用原来的镇流器高压有多少V,会不会电压太高了容易损坏灯管。

网友:
是不是高电压,低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意思就是用触发器的高压来直接击穿灯管里的气体的方式点亮,不知道用原来的镇流器高压有多少V,会不会电 ...

电感镇流器配合起辉器的话峰值应该也有几千伏,以前拿万用表测灯管两端电压,先接表后开灯,结果打坏了我两块表(正确做法应该是先开灯,等灯管不闪了再连接万用表)

网友B:
日光灯打到最亮,寿命会不会随之减少?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日光灯打到最亮,寿命会不会随之减少?

这还用问?肯定变短命鬼。

网友:
相当于咔家伙就给打亮了对不

网友:
这年头还有人用灯管的,赶快换LED吧

网友:
断了都还能点亮!

网友:
电压太高容易损坏灯管

网友C:
灯管直接最亮,会不会引起炸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管直接最亮,会不会引起炸灯管?

高压太高,会不安全,小心炸管。

网友:
    电容镇流不科学吧,灯管负阻性的,串电容会不会电流峰值太高

网友:
这个触发器比镇流器耗电那个大?

网友:
灯丝断了还能亮,大力出奇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光灯打到最亮,寿命会不会随之减少?

灯丝断了也能点亮,只要灯管不裂,里面汞没少,就能一直用

网友:
就是可以废物利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意思就是用触发器的高压来直接击穿灯管里的气体的方式点亮,不知道用原来的镇流器高压有多少V,会不会电 ...

电感镇流器关断高压六七百伏,电子镇流器点灯电压大于六七百小于一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