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電動車電池拆開看,48伏的12ah電池

楼主(2023-02-09):
48伏的12ah電池
13塊串4.2伏電池
不知道多少c電流輸出的?

現在我接了塊5s充放保護板用來做筆記本電池,一天5或6小時沒問題
現在問題是放電沒問題,充電充不進去。。
現在加了鱷魚夾,把全部電池放平衡了在充
平衡衝真不平衡。。。
勉強做三組電池,用三回充一次電,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這叫什麼,是mos管嗎?

楼主:
引用 楼主:
這叫什麼,是mos管嗎?

這麼薄的mos管我第一次見到

网友A:
星恒的做工比超威天能的好一些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不便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星恒的做工比超威天能的好一些

要一直好,慢慢的名气就上来了

网友:
小电流用用还行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滴、、、、、、、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麼薄的mos管我第一次見到

这是它的背面。。反过来就是正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星恒的做工比超威天能的好一些

我的爱玛的跟车电池,是星恒的金标。用了没多少公里,感觉就已经内阻大了,充满后,空载显示满电,一起步就跌到1格电了,然后又回到满格,跟的路程也少了。新的到手时的确不错,跟的路程蛮远的。

网友:
这个做工在这个行业算不错了

网友:
47V12A,我感觉很鸡肋,电动车跑的公里数太少了

网友C:
楼上高手,这么一看就知道是星恒的?

网友:
这个做工,比作坊出品的强多了

网友D:
星恒的电池包,保护板做工不错的,就是鼓包问题基本每个电池都有,有鼓包王称号

网友:
做工不错,拆了可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高手,这么一看就知道是星恒的?

因为星恒爱鼓包嘛  这个壳已开了三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星恒的电池包,保护板做工不错的,就是鼓包问题基本每个电池都有,有鼓包王称号 ...

会不会和充电器有关系?

网友:
从保护板是那4颗摸死管看来,最大输出电流也就20A的样子。

我车上的保护板是8颗摸死管,标称50A充放电流。
当然了,50A只够充电,放电是不用摸死管的,保护板接电门线,电压不够了直接断电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爱玛的跟车电池,是星恒的金标。用了没多少公里,感觉就已经内阻大了,充满后,空载显示满电,一起步 ...

是不是天冷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