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迪DT5石墨烯60v电量显示一直满电

楼主(2023-02-09):
雅迪DT5石墨烯60v,骑了50多公里电量表还是满的,偶尔会掉一格电,电门重新开一下又会满电。充电器插上后显示余电不足20%。除了加装电压表有没有其它方法?譬如说原车仪表内有没有线要插上或断开

网友A:
这意思是说实际上的剩电是充电器显示的电量,但仪表显示电量不准?会不会是48V的电量表用在60V上了

网友:
充电器有问题啊。

网友:
量程有问题吧

网友B:
去问问卖家不是很方便吗

网友:
会不会是60的表用的64的电池啊

网友:
铅酸电池就这样,说句不好听的石墨烯就是智商税,要看剩余电量得在 行驶状态,且越往后掉电越快。要想准得自己加库仑计。但铅酸电池收温度影响太大,冬天库仑计还得重新校准。

网友:
现在的石墨烯就是智商税,并且就是个噱头而已。剩余电量的检测不能仅凭电压的检测。电压的检测与负载有关

网友:
车上的电量表,基本就是个摆设,根本就不准。

通用的做法是换成电压表,自己感受一下各状态下的显示电压,这个比电量表准很多。

网友:
可能是电池在冬天存电性能差引起的.

网友C:
看了一篇文章不知真假,就是石墨烯科技其实就是新的铅板,儿普通的就是回收的电池铅板翻新后重装。然后石墨烯科技电池确实比常规的耐用,充电次数也多第一点,毕竟铅板厚实些。

网友:
电动车的仪表太简单,只能根据电压来显示电量,只能看个大概,同时也没考虑温度影响,铅酸电池到了冬季容量缩水非常厉害,仅靠电压来显示电量完全不准,要想准可以加个库仑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篇文章不知真假,就是石墨烯科技其实就是新的铅板,儿普通的就是回收的电池铅板翻新后重装。然后石墨 ...

这文案一看就是三流自媒体自己编的,分不清翻新和新品。

网友:
电瓶车的电量表就是摆设。。。
装个库仑计吧。。。。

网友:
以前总不知道电瓶冲了多少电,用了多少电,自从装了一个库仑计,再也不担心了,用了5-6年的铁锂目前至少还有13AH以上的电量。不过我也是跑的少,这个电池在我手里3年一般一周也就15K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意思是说实际上的剩电是充电器显示的电量,但仪表显示电量不准?会不会是48V的电量表用在60V上了{ ...

改60V的时候就有这个疑问,老板说仪表会自动认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问问卖家不是很方便吗

卖的人今天给我答复,要去问技术

楼主:
电动车并不需要十分精准的电量指示,有个大概就可以。我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永远满电状态,自己估摸着应该是60V快亏电了还有55V左右,这个电压对于48V是满电状态,而电压表并不是48/60自动识别的。今天去店里看看老板怎么交代再说,实在不行这不是还有非法改装举报么。看看谁付出成本更高,老板分得清。

楼主:
今天换了个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