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美工刀开盖一个CPU i7 3770不带K

楼主(2023-02-09):
这么多年从来没舍得对CPU进行开盖,今天奢侈一下,,尝试无专业工具开盖一个i7 3770
先上神器,齐心美工刀一把,尖头的刀片

然后就是主角,i7 3770一枚

背面触点和电容完好

先用热风枪150度吹一会,软化一下黑胶

直接从一个角开始上刀片切入,切入后慢慢旋转刀片,扩大切入量,依次把四个角都切开,开盖成功,用时大概五分钟

铜盖子,原厂硅脂倒是还有一点软,没有干透了

清理掉残胶,没有划伤电路板,开盖成功,没有盖子的CPU超级轻

然后上机测试,点不亮了。因为原本就是点不亮的。前段时间想捡漏花了三四十块钱入手这个CPU,结果到手之后毫无悬念的点不亮,测试很多次都不行,开机风扇可以转动,但是不亮屏。
这CPU也不能再挂闲鱼上坑人了,干脆开盖练练手吧。
可能也没人会犯我这种无聊的错误,但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别捡漏CPU了,修不了。

网友A:
天下苦秦久矣,万年不思进取的牙膏厂终于要被市场淘汰了,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

网友B:
CPU还存在捡漏?这东西坏了就坏了还能修吗

网友C:
i7处理器就这么拆了有点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还存在捡漏?这东西坏了就坏了还能修吗

如果是人家没检测好的话是可以捡漏的,还有种情况是核显坏了核心没坏。当然,这两种情况的概率极低

网友:
这么开盖有啥看头?啥也看不见。

网友:
还没有见到过取了盖子的CPU里面的样子

网友:
小黄鱼上个个人精,你还想捡漏!!!!只要看到什么放了很久,应该是好的这样的一个字都别信,。。

楼主:
引用 网友C:
i7处理器就这么拆了有点可惜

主要是点不亮,拆了图个乐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下苦秦久矣,万年不思进取的牙膏厂终于要被市场淘汰了,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 ...

一家独大对消费者来说可不是好事,让他们竞争得越凶价格越好。

网友:
我说怎么在咸鱼上坏的i7还能卖几十块钱呢,原来是想捡漏,看来这个捡漏千万搞不得

网友D:
再接再厉,把那黑色的盖子去掉,你就可以修CPU了。

网友E:
还好不是钎焊的.否则你会看到晶片内部.

网友:
CPU核心很难坏,拿显微镜看看是不是CPU的电路板上有断线或上面的元器件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接再厉,把那黑色的盖子去掉,你就可以修CPU了。

你还需要学习一下啊,所谓黑色盖子是核心封装,不是盖子

网友F:
坏cpu有的是集显坏,用独立显卡能点亮,有的能进bios进不了系统的屏蔽核心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好不是钎焊的.否则你会看到晶片内部.

钎焊的也能开盖,难度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坏cpu有的是集显坏,用独立显卡能点亮,有的能进bios进不了系统的屏蔽核心就能用 ...

这个用独显也点不亮,应该是彻底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人家没检测好的话是可以捡漏的,还有种情况是核显坏了核心没坏。当然,这两种情况的概率极低 ...

核显坏了的话,加个亮机显卡试试

网友:
cpu反正千万别买断针的,很多人觉得自己焊上就能好
实际上那个cpu根本就不是手贱或者摔坏的,就是超频加电压艹坏的,自己故意掰断了一个针脚说是手贱弄坏了
等着焊上那个针脚也不可能点亮,神仙都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