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小闹钟改18650

楼主(2023-02-09):
女儿用的小闹钟,两节5号电池,耗电好快。给她改成18650,耐用多了。

3D打印的电池盒,用热熔胶固定好。

电池放进去比划一下

把正负极弹簧和金属片固定好

最终完成效果,忘记拍原来的样子了,原来是两个5号电池位的。

网友A:
这是填了一个电池位,并用14500代替?这人不错,刚好是上下结构的电池仓。

网友:
有3D打印就是好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的,动手能力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填了一个电池位,并用14500代替?这人不错,刚好是上下结构的电池仓。 ...

这种电池仓是往两头塞进去的,可能盖板本来就比较大,能放下18650,里面切割掉再打印一个电池仓就行了。

网友:
改的挺不错的

网友:
改的真不错的

网友:
孔位真合适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误差?据说电压变化会导致不准。

网友:
没打印的可以用现成单节装进去就行了

网友:
要不再改个8025

网友:
改的不错,这样耐用多了

网友:
楼主的改制很有新意

网友:
有3D打印机做靠山就是牛。

网友:
换锂电池应该加个3V稳压板。

网友:
有3D打印就是好!

网友:
电压没改动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