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线性降压VS开关降压

楼主(2023-02-09):
最近想改造自家的小巴蛇鼠标供电,准备用14500电池代替干电池,但是需要降压吧?3.7降到1.5,线性降压效率巨低,看起来40%都够呛,开关降压的静态电流是接近ma级的,自放电严重,一节680mah的电池满电干放估计都挺不住一个月。大家觉得哪种方案比较好?能推荐个芯片吗?

网友A:
镍氢能用还是镍氢

网友B:
微功率估计也就线性降压损耗小

网友:
用ldo就行,开关损耗都抵鼠标的消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功率估计也就线性降压损耗小

线性降压静态电流微安级,但是转换效率低的很啊,3.7转1.5基本6成电量变成热能耗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镍氢能用还是镍氢

不想用镍氢,主要好镍氢太贵,寿命短能量密度一般

网友:
线性用超低阻MOS试下。主要是内阻消耗,低内阻降低发热。

楼主:
我看电荷泵的效率好像蛮高的,静态电流也不高,不过电荷泵降压的芯片不太好找,有推荐吗?

网友:
看看鼠标电源进去后是不是升压了。升压的话那么一般都是3V左右。

把锂电串联个3V的LDO直接接到升压后的地方,这样效率就高多了。

楼主:
话说电荷泵有没有搞头?电荷泵的静态电流和效率都挺好的?不过电荷泵降压芯片挺难找的。

网友:
LDO静态电流微安级别,工作中效率低下,不过也相当于没有电压提升。比如500mAh的3.2v铁锂或3.7V三元锂,相当于500mAh的1.5V碱性电池,充电次数会很频繁,这个就还不如直接上碱性。最好的办法是9楼说的,找到鼠标供电的升压部分,估计都是升压到3.3V工作(电流比1.5V会少一半以上),应该就可以直接上铁锂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话说电荷泵有没有搞头?电荷泵的静态电流和效率都挺好的?不过电荷泵降压芯片挺难找的。 ...

找了一下,南芯的sc8551好像是半压电荷泵,不过最大电流8A……感觉有点大炮打蚊子了……